一种利用STC8系列单片机的定时器与PWM实现软件CTCSS(亚音)编解码的设想

楼主(2022-06-30):
STC8系列单片机,不少型号都有定时器及PWM功能。而CTCSS,是模拟对讲机中的模拟亚音,从67-250.3Hz这38组低频声调中,选择一个作为开启静噪的条件,当接收机解调出来的音频信号中,检测到指定亚音声调(如88.5Hz),才打开静噪。
于是,我想到了一种利用STC8系列单片机,实现亚音编解码的设想。
亚音编码:利用循环查表的方式,通过内部PWM外设,加上RC低通滤波,生成亚音。通过控制定时器中断的周期,控制查表时的速度,达到生成不同频率亚音的效果。
亚音解码:接收解调的音频信号,通过放大后,在经过运放组成的RC有源低通滤波(截止频率不高于300Hz),并且利用整形(单片机内部或外部的比较器)后,进入单片机的计数器或者外部中断,进行计数。用另外一定时器来设定一定计数时间间隔,在一定时间间隔内,比较计数值与所设定值是否相符,来控制是否在某一引脚输出高电平来控制静噪打开

网友A:
测频率就行了,没多大的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一说,那就不需要FFT了,但是ADC还是需要的,这样就可节考虑省外部放大器了,保留专门的有源低通滤波 ...

所以刚刚画好了此参考电路图,输入输出都是用低通有源滤波器,实际截止频率约300Hz。
使用串口仿真调试或以后设置亚音频率,CRI是接收亚音解调成功指示

网友:
就不知道STC8内部的时钟稳定度能否达到

网友:
支持。就是编码发出来会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接收解调亚音应该没问题,调制好像不是简单的把亚音和预发送信号混频

楼主:
其他坛友有何高见?

楼主:
其实,本来是想用FFT方法实现的,配合其内部的ADC外设,采样600Hz足够了。但就怕人家调试will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本来是想用FFT方法实现的,配合其内部的ADC外设,采样600Hz足够了。但就怕人家调试will比较复杂

另外一点,使用STC8位MCU不排除有算力不够的可能,虽然使能了内部的16位乘除法协处理器,设置的震荡频率不能偏低。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以后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频率就行了,没多大的事。

这样一说,那就不需要FFT了,但是ADC还是需要的,这样就可节考虑省外部放大器了,保留专门的有源低通滤波器即可。

网友B:
这个电路做好了,也可以做导频信号来控制收音板的开启和闭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做好了,也可以做导频信号来控制收音板的开启和闭合吗?

理论上可以

网友:
大可精简,用STC的片子 INT0 INT1 对 计数器0 、计数器1 控制,计数。计数后中断,检查计数值即可判断。

网友(2024-02-15):
这个有后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