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型变压器怎么计算

楼主(2022-07-01):
有个口型铁芯 (废品店拆掉皇冠功放还是啥的) 长16CM 宽9.6 厚3.1CM   内部长9.5cm 2边铁芯宽3.4cm  单边截面积10.54平方厘米
这货能做多大功率?
  有木有计算公式?

网友A:
口型变压器计算公式跟CD型变压器计算基本通用,按你测量的截面积,功率大约在100W

网友:
电工手册上有公式

网友B:
皇冠的口子型变压器的功率超出你的想象,估计在400瓦左右。

网友:
有公式,就是那个 e= 4.44nfbs ,只要绕的下,告诉你这个贴心功率很大。

网友:
做工频电源变压器约70V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皇冠的口子型变压器的功率超出你的想象,估计在400瓦左右。

我说不像只有100多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型变压器计算公式跟CD型变压器计算基本通用,按你测量的截面积,功率大约在100W

以CD来说 最少也能300W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不像只有100多W

我只是估计,实际你可以测量一下原线圈的电压和线径

网友:
按标准设计的变压器,过载3倍铁芯都没有问题,额定功率只要因素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