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灯丝电压最低5.8V,可以长期使用否?

楼主(2022-07-01):
    家里电压在220V-228V之间变动,俺手上的一台6P1小胆机,当供电220V时,灯丝电压5.8V,勉强高于手册规定的最低值5.7V。

   请教,这样算合格否。长期工作对管子影响大不大?

网友A:
你家电压挺准啊。我家电压常年238左右,很难受,现在绕变压器都要设置240v输入

网友:
只要在管子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不会影响的,6P1非常耐C

网友:
没问题的 只要是能正常工作对寿命有好处

网友:
        那有绝对的6.3V。你不是搞机械的,零件的公称尺寸都有公差(带)在允许的上偏差与下偏差之间都是合格品。电子管的参数也不例外,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力为额定值的10%。(5.7-6.9伏),有些扩音机的前级放大器,为了减小杂音,故意将灯丝电压降至5.7伏左右,但如果再低就不适当了。你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电压挺准啊。我家电压常年238左右,很难受,现在绕变压器都要设置240v输入

我家也是这种情况比你家略高  白天和你家差不多晚上有时候超过240 经常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电压挺准啊。我家电压常年238左右,很难受,现在绕变压器都要设置240v输入

我的电牛原边
都是按240V设计。

网友B:
只要在管子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管子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就可以

是的,在技术手册范围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误差在10%的范围内没毛病。  标准值6.3VX90%=5.67V 为最低标准。。。。。低了这个值就不好玩了。。。

网友:
太高不好,低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