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启蒙一下

楼主(2022-07-01):
老师好!想给索尼sw10作一个电池盖,不知道如何下手,敬请老师给启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3D打印应该是最理想的方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应该是最理想的方案吧

问题是它盖子丢了,没有模板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应该是最理想的方案吧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它盖子丢了,没有模板怎么做呢

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C:
我有原装电池盖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原装电池盖卖,

谢谢关注,可以。

楼主:
成本太高,想法制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想法制作。

用硬纸作了个先将就着:

网友:
薄电木板加工一下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啊明白了。

网友D:
可以用塑料板,胶木板....卡口可用有弹性的薄钢片或铜片做一个,打眼铆上或用强力胶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塑料板,胶木板....卡口可用有弹性的薄钢片或铜片做一个,打眼铆上或用强力胶粘合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网友E:
我用薄铜皮剪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薄铜皮剪了一个。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