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461-A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电路图和PCB元件布置图

楼主(2022-07-01):
近期从网上淘上一台J2461-A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故障机,试图修理。之前有坛友贴过几款不同厂家的J2461电路,有极大参考作用。经过多天摸索,发现J2461-A与J2461还是有所区别,主要表现在:

1、电源电路有重大修改。J2461的2个交流18V电源电路分别输出+15V/+10V和-15V/-10V。但在J2461-A中,这4路电源全部由一个18V的交流电源输出。
2、多出的一个交流电源整流输出+/-15V后用于向一块集成运放F004A供电。这块集成运放的作用是将集电极电流开关输出的信号进行放大并输出到仪器的Y输出端子,而在J2461中是直接输出到Y端子,为何做如此修改还请高手指点。
3、J2461中的两个小功率管BG30和BG33分别更换为大功率管3AD6C和DF03C。

另外,为方便修理,花了一些时间制作了一张PCB面的元件布置图,贴出来供有类似需求的坛友参考。因为不是用软件绘制而是拍照制作,且元件符号全系手工制作,因此清晰度和美观度有限。

图中除集成运放电路以及2个18V电源的全桥整流管外,其他元件标号与坛友贴出的J2461电路图完全相同。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奥妙,断开C2,C5,C8.一个一个查。

楼主:
另外在修理过程中,发现3个双稳态电路的输出方波均为50Hz,而非应该的50/25/12.5Hz,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J2461的3个双稳态电路如图所示,摘自本论坛贴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B(2022-09-20):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
昨天夜里刚修理好一台J2461,在修理的过程中找元件位置浪费了非常大的精力,因为老式设备电路板的正反两面都不标注元件符号。要是昨天就看到楼主的这张pcb印版图的话,那效率会提高十倍。

网友(2022-10-27):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J2461%E6%99%B6%E4%BD%93%E7%AE%A1%E5%9B%BE%E7%A4%BA%E4%BB%AA/%E4%B8%8A%E6%B5%B7%E6%95%99%E5%AD%A6%E4%BB%AA%E5%99%A8%E5%8E%82%E7%9A%84%20%EF%BC%8C%E8%BF%99%E4%B8%AA%E5%BA%94%E8%AF%A5%E9%83%BD%E6%98%AF%E7%94%A8%E7%9A%84%E9%94%97%E7%AE%A1%EF%BC%8C%E6%98%AF%E6%9B%B4%E6%97%A9%E6%9C%9F%E7%9A%84%E8%AE%BE%E8%AE%A1%E3%80%82.gif

网友:
在你的图下边C5C8下边,有三个电阻R32,8.56K。R35,4.32K。R38,2.15K。这三个电阻就是50HZ,25HZ,12.5HZ 的分频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奥妙,断开C2,C5,C8.一个一个查。

J2461A晶体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J2461的3个双稳态电路如图所示,摘自本论坛贴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J2461-1晶体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J2461的3个双稳态电路如图所示,摘自本论坛贴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J2461-A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电路图

上海卢湾教学仪器厂

上海卢湾教学仪器厂

网友:
我修理过J2461型,J2461A型和J2461-1型。这些机器电路都略有不同。

网友:
J2461-1型,可以测量3DJ7场效应管

J2461-1型,可以测量3DJ 7场效应管

J2461-1型,可以测量3DJ 7场效应管

网友:
J2461-1型,可以测量3DJ7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吗?

最后发现是一个晶体管的管脚虚焊了,之前以为是元件损坏花了很多冤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夜里刚修理好一台J2461,在修理的过程中找元件位置浪费了非常大的精力,因为老式设备电路板的正反两面 ...

哈哈,能帮到坛友也是很愉快的事情。这图我花了三、四个晚上才标注好,也是方便自己进行修理。

楼主:
这个曲线很漂亮,我还要努力。

楼主:
不过仪器太老,后面的问题解决了,前面又出了问题。

如图,BG3集电极产生脉冲,又经过C1/R5微分,产生更尖锐的正负脉冲送到BG4/BG5。但问题在于,用示波器测量BG3集电极/C1处波形,频率基本等于100Hz,但测量C1/BG4基极处波形,频率变为114Hz。

百思不得其解,怀疑可能是BG3自身工作不稳定。因此将BG3集电极/C1处波形放大,呈现一个梯形形状,但下降沿不稳定,会沿水平方向抖动。难道是这个原因导致?抑或C1自身有问题,导致频率发生变化?还请坛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电源中有干扰,1、在R1R2电阻上各并联一个1000P-0.01UFU 电容。2、BG1、2二极管换1N4148。3、三极管换9015.4、BG4换1N60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硅PNP管子。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坛友的建议,我再弄一弄。

楼主(2022-11-27):
根据热心坛友的建议,我先断开C1与BG3基极的连接。在断开C1后,BG3集电极相对是稳定的,波形的下降沿水平方向抖动不超过10uS。据此认为,BG3带上后面的负载之后集电极波形抖动幅度就变大。但这仍然可能是两种原因:1、BG3自身不稳定;2、BG3的负载电路有问题导致BG3工作不稳定。

为进一步判明原因,在已经断开的C1处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外部脉冲信号,发现后续电路的信号的波形和频率都恢复正常,据此认为BG3后面的负载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大概率是BG3自身问题导致。

因此用同样是PNP的S9012硅管替换原先的3AX31,但结果令人失望:S9012的集电极波形的下降沿仍然在水平方向上有差不多50uS的抖动。不仅如此,BG3基极波形还有所变化:顶部被削平,原先的峰值电压20V变为了10V。感觉S9012的b-e结被反向击穿,类似一个稳压管了。看来还是需要用3AX31换了。

最初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J2461A故障机,放了好多年了,改天找出来修一修,谢谢!

网友C(2023-01-18):
引用 楼主:
根据热心坛友的建议,我先断开C1与BG3基极的连接。在断开C1后,BG3集电极相对是稳定的,波形的下降沿水平方 ...

给你我2019年改造的部分原创资料供你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我2019年改造的部分原创资料供你参考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