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双稳态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01):
维修一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J2461-A中发现双稳态电路不工作,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二,具体内容见下面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2219&extra=

楼主:
今天对电路进行了测量,初步判定是第2个双稳态电路有故障。过程如下:

将基极阶梯波极性开关扳为负极性,这样所有三个双稳态电路中的三极管发射极均接地,方便测量和分析。经测量,正常工作的第1个三稳态电路能输出50Hz方波信号,且BG7集电极为0/-8V方波、基极为0/2V方波,BG6集电极为0/-8V方波,基极为0/2V方波。而非正常工作的第2个三稳态电路不能输出方波,BG9集电极为-8V电压/基极为2V电压,BG8的基极为0电压/集电极为0电压。

另外一个困惑问题是,C5一端连接BG6集电极,有清晰的方波信号,但C5另一端在示波器上观察不到任何信号,本以为是C5有问题,不过再对同样功能的C2进行测量后发现情形也是一样:C2连接R7/R8的一端可以观察到100Hz脉冲信号,但在连接BG12/BG13的那端也观察不到任何信号,而C2肯定是正常工作的,否则第1个双稳态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了。那么问题是,像C2、C5这类耦合电容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作用是耦合还是微分?抑或是我测量方式有问题?

尽管已经知道是第2个双稳态电路有故障,现在问题在于,具体是哪个元件失效导致上述故障呢?恳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刚开始以为是BG8发生击穿,但在板子上用万用表测量并未短路,似乎不是BG8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