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8402振荡管该用什么管子替换

楼主(2022-07-01):
到手一台无声的红旗8402,今天打理发现无修无调,外壳及天线也完好。

逐级检查发现C30内部断腿,索性换了所有电解,此时已出声且声大,触碰双连两联均有强烈噪声但中短波都不收台。

查至BT2发现三个极电压都一样(6V),拔下管子发现已看不清型号。

我手头只有3AG1B\3AG1D\3AG1E\3AG42\3AG53B\3AK20AJ

请教各位高手,应该用哪种管子代换?手头只有万用表的情况下,如何选择管子参数?

网友:
3AG1D或者3AG1E

楼主:
换一只3AG1E,并把R4由20k换成10k,测集电极电流为1.1ma,还是不行!

网友A:
没看看那个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看那个波段开关?

这个波段开关相对简单,确认波段开关没有问题。

网友:
振荡管用3AG1E或者3AK20都可以,检查天线和波段开关。

网友:
3AG1D/E都可以的.安装之前,测量一下ICEO,和放大倍数,今天我自己搭个电路测量一下,结果丢掉20多个3AG1,主要是ICEO太大了,0.5mA多的还有放大倍数小的.
还有波段开关也容易脏,要仔细清理.
我前段时间也折腾过8402,布局拥挤,修理困难,必须更换全部电解.我还重绕了输入变压器.

楼主:
应该就是停振的问题,以我的水平,没有修复的信心,所以放弃了。好在8402我有四台呢,卖了吧。

网友:
3ak20参数富富有余。

网友(2022-08-01):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