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棒天线匝数和感应电压的关系

楼主(2022-07-02):
     比如用高输入阻抗场效管做混频或者高放,中波段用短波磁棒线圈绕更多的匝数,这样会不会Q值更高,得到更高的谐振电压输出(相对于低匝数的中波磁棒)?

网友:
不会,电感量不变,电压不变,

网友A:
今天发现个奇怪的现象,3厘米长的磁棒上用细漆包线绕满Q值比200厘米磁棒上绕4组细漆包线还高

网友B:
理论上次级多高是肯定的,但依稀记得不会成正比的关系。要是多的离谱电压反倒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次级多高是肯定的,但依稀记得不会成正比的关系。要是多的离谱电压反倒更低了。

有人故意把中波磁棒天线砸断多个间隙,听说可以提高Q值。

绕线太多了分布电容和线阻都大增,当然不能绕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发现个奇怪的现象,3厘米长的磁棒上用细漆包线绕满Q值比200厘米磁棒上绕4组细漆包线还高

    正常小收音机就是用小容量可变电容+高电感量线圈来保证小体积磁棒的接收灵敏度的。

    输入阻抗低的晶体管电路收音机适合大磁棒低阻线圈,主要是电流放大,而高输入阻抗的场效应管是电压放大,获得更高的感应电压有利于提高灵敏度。

网友C:
研究下矿机区,对此研究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下矿机区,对此研究比较多!

  不一样的,输入阻抗不同,对天线的要求也不同的。无源电路的天线用在有源电路中未必合适。

网友:
场管可以提高阻抗,好象JFET的输入阻抗会随工作电流增加而降低,mos管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输入阻抗不同,对天线的要求也不同的。无源电路的天线用在有源电路中未必合适。

你可以把磁棒线圈绕成蜂房式,8到10圈一段来提高线圈的Q值。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高Q磁棒,某宝就能搜到的. 用0.04*100的李兹线或者更粗点,甚至能达到500的Q,不过Q太高未必是好事.

这里的Q高Q低,我觉着主要还是看2点:
(1)有载状态下的Q到底是多少,有些空载Q很高,但有载就下降的厉害了.主要还是有载Q有用的.
(2)看高低频段的Q均匀与否.

我现在的理解是:
天线的阻抗要和输入电路匹配,这个很重要.譬如电子管的高阻输入,直接初级线圈+谐振电容就输入到栅极了.而三极管就不行,要个次级线圈做匹配.而这个阻抗和Q是有一定关系的.

你线圈Q太高,未必是好事,一来影响声音,偏冷,这个我测试过了,不过要求不高还勉强
二来,我也说不太清楚的事情:

就是我修的那个942的收音机,磁棒是重绕的高Q的(空载300多),那天我把磁棒的初级谐振回路并了个110k的电阻,本振谐振回路也并了个110k的电阻,却发现灵敏度高了不少,原先在家里窗台边收不到的台居然收到了几个(当然不是很清晰)
我现在个人认为是降Q了,阻抗匹配可能更好,原机天线没有这么高的Q值.
我还没做测试,还没想好怎么去验证这个问题.

网友:
要极高的Q,我倒是有个方法,用R40C的磁环做震荡线圈,800以上的Q不是问题.参考矿机,这个我一直没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故意把中波磁棒天线砸断多个间隙,听说可以提高Q值。

绕线太多了分布电容和线阻都大增,当然不能 ...

老的中波磁棒我的测试是断了然后中间有个缝隙Q能提高,测试过2根(1根是断了,另外是2根拼起来),都是这样.

新的也测试过(2根拼起来)不是这样,没有1根整的好,我记得貌似你说过他们工艺上的区别,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D:
理论上圈数越多电压越高。但是这些微功率信号圈数太多反而效果不好,比如把Q值坠下来,电容分布参数损耗变大,同时次级还通有偏流,圈数太多,磁棒可能出现带磁,成了个电磁铁,麻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圈数越多电压越高。但是这些微功率信号圈数太多反而效果不好,比如把Q值坠下来,电容分布参数损耗变 ...

  所以我说用在场效应管或者电子管电路中呀,高阻抗电压输入电路才能发挥多线圈的优势。

网友(2024-02-29):
天天算计这些优点闹心,想直接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