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20A挡或者10A挡可以持续测量多大电流?

楼主(2022-07-02):
持续测量,最大能测多大电流
不知道4~5A可行吗
刚刚持续测了18分钟,4A电流,测完了拆开,摸了铜丝有点发热,但是可以持续触摸,温度应该没过60度

网友A:
按我理解,10A就是10A,如果手册上没明说,就能达到10A.

不过这有没有虚标有是一回事, 虚标这个东西,现在几乎到处都是.因此,这事还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理解,10A就是10A,如果手册上没明说,就能达到10A.

不过这有没有虚标有是一回事, 虚标这个东西,现在几 ...

万用表标注了最大测量10秒之类的,我猜是测接近最高量程时需要每次测小于10秒,小电流肯定不止能测10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标注了最大测量10秒之类的,我猜是测接近最高量程时需要每次测小于10秒,小电流肯定不止能测10秒

标了那就是有限制.

小电流肯定不是了,有时候我万用表挂好几个小时也正常啊. 这表,还是不能太在意着用,日用品,不能太娇贵.

网友B:
测量电流带来的隐患不是时间,我做实验经常整天测,只要在范围内,开24小时28小时都没事。最大的隐患是自己粗心或后面人粗心,没有把红色表笔从电流档插回电压、电阻档,就直接测电压,特别是市电等强电。结果就芭比Q了,运气好换个电流保险丝,表没事。运气不好,BOMB一声,表笔尖头秃了,保险丝烧了,电流档换了保险也不管用了。(以上说的都是数字表)。搞了近20年电,我想好多朋友都有这个经历。或者你自己、你带的大学生徒弟、同事、工地上不明来历人借你的表,把你万用表电流档测电压的事情肯定发生过。

补充:最后为什么加工地上不明来历的人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某施工现场,我做自控,另一家做低压电路架设(末级,低压,最高380V),那个包工头老板说借我万用表用一下,看看有没有电,结果就发生了 ,完了还没好意思叫人家赔。3-400的表,人包工头不认得,以为3-40的表。当即淘五十豪气说:重新买个新的。无语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流带来的隐患不是时间,我做实验经常整天测,只要在范围内,开24小时28小时都没事。最大的隐患是自己 ...

我吃过表的亏,转盘两头形状一模一样,仅靠白色漆点识别挡位,用久了漆点剥落,我以为打在交流电压档,其实是电流档,被炸的眼冒金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吃过表的亏,转盘两头形状一模一样,仅靠白色漆点识别挡位,用久了漆点剥落,我以为打在交流电压档,其 ...

你那可能是电阻档测交流电压,因为看错了180度,交流电压档的180度对面经常是电阻。

网友:
说明书上有写:万用表20A挡或者10A挡测试时间不大于10秒,恢复时间15分钟。如果长时间测试,会导致取样电阻温升变值,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
说明书一般都写着15--30秒,3A以上
大电流会发热引起精度超差

观察电流变化是第三方和业余维修的重要和最基本、最常见的手段。

测电流一般要隔开电路不方便,又会忘记恢复档位烧了表子
那就把表子二孔堵了

没有特别必要不直接用表子的电流档
现在玩具表电压档位数和毫伏档是指针表?

网友D:
大部分数字表的电流档取样电压是0.2V。测量20安时,消耗在取样电阻上的功率是20X0.2=4W!。看看表里的铜丝,长时间会发红的。所以,说明书里会提示不要超过10秒(或1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数字表的电流档取样电压是0.2V。测量20安时,消耗在取样电阻上的功率是20X0.2=4W!。看看表里的铜丝 ...

5A能持续测吗

网友E:
持续测了18分钟,4A电流,测完了拆开,摸了铜丝有点发热,但是可以持续触摸,温度应该没过60度
+++++++

温度是关键,器件可承受的功耗,一般是两个层面,

1、温度不能高到烧掉电路,比如不能烧掉 PCB,或者让焊锡熔化,以 6337 焊锡而言(当然现在无铅焊锡温度更高)是 183 摄氏度,那么以 Ta=25 摄氏度来看,器件温升不宜超过 158 摄氏度。

2、温度不能影响器件指标,比如整流二极管 1n4007 容许的结温是 150 摄氏度,但一个单片机的工作温度通常上限只到 85 摄氏度。

就一个电阻而言,比如以 Uniohm(厚声)MFR 插件电阻(普通色环电阻)为荔枝,其额定功率是在 Ta=70 摄氏度给出的且随着 Ta 上升电阻额定功率成一次函数的下降,并在 Ta=155 摄氏度时结束:因为此时电阻的额定功率降为 0:也就是说电阻可以工作的温度上限是 155 摄氏度。

所以你的问题就很容易解答了,如果你的万用表 10A 档分流电阻给出具体参数,就能知道可以持续测量的电流大小;若未给出,那么

1、通过持续电流并测量温升,温升 85 摄氏度就是电阻可以通过的最大持续电流

2、器件指标能满足需求,比如同样是 50ppm TCR,若指标是 0.5%,则从 Ta=25 摄氏度到 155 摄氏度,电阻变化 0.65% 就不能满足指标了,但若指标是 1% 还凑合 所以具体到你的万用表,还有一点就是温升导致电阻值变化不超过万用表的指标(或者你接受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可能是电阻档测交流电压,因为看错了180度,交流电压档的180度对面经常是电阻。

好多年前的事了,估计是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持续测了18分钟,4A电流,测完了拆开,摸了铜丝有点发热,但是可以持续触摸,温度应该没过60度
+++++++
...

万用表里面的铜丝呢?损失精度或者永久损坏氧化之类的温度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里面的铜丝呢?损失精度或者永久损坏氧化之类的温度限制?

我觉着讨论到底通多大的电流,通多久才没影响,可能没有意义,因为每种表设计的余量可能都不太相同,材料也不完全相同,具体是多少可能要实测下了.

康铜丝的话,1是温漂小,2是温度降下来以后阻值还是能够回去的,不太容易永久性的损坏,倒是其他元件需要根据表的电路来看看了.

可否换个方式测量, 这么大的电流用钳表,或者电路里的电阻压降都能比较精确的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