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台JVC三磁头卡座的拆解维修与打理

楼主(2022-07-02):
前段时间某鱼搜到一台JVC型号为TD-V542的卡座机烂机,描述为三磁头卡座,外加了驱动电机,无变压器无法试机,不包好坏当配件机出……搜索了些资料,同时秉着收破烂的习惯,没多想就拍下付款了。笔者搜索的资料显示为这台机器是三磁头的,三电机驱动,DD直驱电机,闭环走带机构,这应该算是中高档卡座机了吧。目测主板完整,同时推测上家外加了电机,说明DD直驱部分有问题,怀疑是带速失控……于是就拿下了。
到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合适的变压器进行通电试机,根据判断整机供电是AC3V和10V-0-10V两组电压,简单通电后发现操作正常,电机驱动机构都有反应,VFD显示屏正常,说明控制部分无问题,按键开关不灵需要更换,其它未知……心里大致有素了,然后开始拆解,把每个部分都单独拆下清洗,机壳部分锈蚀得很厉害,清理起来最麻烦这里不赘诉,重点介绍一下机芯的维护打理,这个机芯很完整,直驱部分如前面预测的一样,决定对其复原,如果不能对直驱电机部分复原,那这台机器也没啥意思了。
对以上部件进行清洗,然后上油安装,下面是齿轮组,安装时发现良白色大齿轮位置不能随便安装,这个两个齿轮在边缘位置有个小孔,需对上安装,否则打坏齿轮就只能哭了,这和汽车上的凸轮轴齿轮安装差不多吧。
其它还发现,用与快进快退的齿轮老化报废,还好在万能的某鱼上找到,下单购买
齿轮买回来了,这齿轮是紧配,不过感觉太紧了,拿钻头松松就好多了
同时这个支架部分有裂痕,加固一下更好
进行安装
下面是磁头,仔细观察磁头,发现已经磨损还是挺厉害的,磁头平面已经有点凹陷了,没办法打磨一下凑合用,换新的比买整机还贵
上打磨膏,打磨后锃亮无比
这压带轮也是一脸的沧桑,外表也是布满细小的裂痕。
本来想换新的发现没找到合适的,不好在压带轮弹性依旧,死马当活马医,打磨一下试试,结果还是很满意的,打磨后依旧坚挺,还能再战
安装压带轮,副压带轮小一点,安装轴上有个六角塑料螺母,用于调节副压带轮以便使磁带运行时在正确的位置。一开始安装时没注意到这个轴上的螺纹已经被油漆封死,几乎看不见螺纹了,强行将六角螺母拧进去,拧到一半感觉不对,就这一下差点整报废这颗螺母,立马退出清理了螺纹上的油漆,再拧进去时螺母已经很松了,于是再拧下螺母,拿热热风枪轻吹两下,解决问题。
下面对DD电机驱动进行复原和安装,至此机芯部分基本修复打理完毕。
主板部分没啥好说,洗了再说,然后大太阳下晒晒
再一次装机,通电试机,机芯显示控制部分正常,拿磁带放音无声,明显放音部分故障,先检查电源,发现无正电源,一个降压用的保险电阻短路,换上后故障排除。
但是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寻迹查询,发现MPX线圈对地短路,拆开后发现内部两瓷罐电容失效短路,将瓷罐电容捣碎,缝隙处灌入石蜡装机,外挂两聚苯乙烯电容,故障排除。
然后就是进行参数的调整,找来一盒标准的测试磁带,磁带走速准确,说明DD直驱部分完美修复,这DD直驱加闭环机构,这走带是真稳啊,基本上可以把抖晃率做到最小了。然后调整方位角,但是左右声道电平不一致,判断为磁头磨损导致,岁月磁头啊,最后只能在磁头放大部分调整电位器进行调平衡了。MPX中周线圈也需要调整,拿信号发生输出19KHz信号到卡座输入端,拧动磁芯是的19KHz输出最小。同时还发现各电位器调整都有杂音,均拆开清洗上油,故障是一个接一个的排除,这烂机问题是真多啊,最后网上又找个了JVC718卡座的变压器,整理了一下装上,还算合适。
至此,整个卡座彻底打理完毕,谢谢观看。(话说还差个舱盖,打算搞块亚克力板装上
附:在寻找资料得过程当中,发现这机器是另外一款旗舰机的减配版,主板几乎一致,比如旗舰版带遥控,本机不带,但留有焊盘,怀着惊奇的心情补上红外头,发现遥控无效,当然没有原装的遥控器,只有罗技学习型遥控器,网上找了几个JVC的遥控代码下载到遥控器,不起作用。还有旗舰机磁头放大部分带有场效应管放大,这个本机主板上没有留下焊盘,只有一块覆铜无电路

网友:
技术一流~~~~

网友:
我仔细看了,艰难的维修历程;

为你点赞一个,好技术!

声音怎样?

网友A:
拿下花了多少米?

后续也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下花了多少米?

后续也要成本。

除去时间成本,其它全部花费约500元,声音嘛也没听过更好的卡座机,这主要还是情怀,这机修好后我就没开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去时间成本,其它全部花费约500元,声音嘛也没听过更好的卡座机,这主要还是情怀,这机修好后我就没开 ...

我花600,弄了一个狗头的,43年前的2磁头表卡;

状态不错,成色新,一直用它录音,没有让我烦心!

网友:
起死回生,手艺精湛!

网友:
有技术有耐心,很好的修理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花600,弄了一个狗头的,43年前的2磁头表卡;

状态不错,成色新,一直用它录音,没有让我烦心!

嗯,我就打算拿来用作FM收音的录音用,三磁头可同步监听,用sony的普通磁带录音,录出来和实际的差别不大,凑合用

网友:
楼主高人,佩服

网友:
这是经典维修,维修就像艺术创作。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有耐心。

网友:
手艺精湛,学习了

帖子收藏

网友B:
咸鱼有卖舱盖但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为了好看还是买一个。压带轮最关键的部件,弯曲一点点都容易胶带,你太聪明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有卖舱盖但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为了好看还是买一个。压带轮最关键的部件,弯曲一点点都容易胶带, ...

压带轮打磨用了三种不同目数砂纸进行打磨,先用粗的再用细的,慢慢来,打磨一会儿就把压带轮从电钻处卸下,反方向安装再打磨,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再用研磨膏打磨一下,用水洗净。正常的压带轮中间略微凸起的弧度。
在此感谢楼上各位坛友谬赞给分,谢谢

网友:
这技术我只有膜拜的份了,点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佩服楼主技术,我只有膜拜的了!赞

网友C:
直驱电机部分的打理,是电容问题还是赫尔感应器问题?亦或是线圈问题?直驱电机驱动板问题也很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电机部分的打理,是电容问题还是赫尔感应器问题?亦或是线圈问题?直驱电机驱动板问题也很普遍

查找资料有说是电解电容容量降低会导致电机失速,更换足容量电解后故障解除

网友:
牛逼,得宝了

网友:
打磨压带轮的办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有时间就是,这些老机器,修理起来和买一台功能正常的机器或者新的机器价格差距不是很大了!还要时间和精力!

网友D:
手艺真是高超啊!提个建议,换齿轮的时候应该连那个大的齿轮也一起换掉,那个大的基本上也成核桃酥了,一碰就掉渣!这也是个隐患,弄不好下次还得再打理一次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真是高超啊!提个建议,换齿轮的时候应该连那个大的齿轮也一起换掉,那个大的基本上也成核桃酥了,一碰 ...

那个大齿轮看上去质量很好,和烂掉的小齿轮用的材料不一样,一时半会儿坏不了

网友:
易碎齿轮基本上以尼龙基质为主,尤其是中道卡座首先坏的齿轮基本都是尼龙材质的。

网友:
楼主的耐心和手艺没的说!赞一个!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执着、顽强的工匠精神!
这台本是垃圾机,可从楼主这么下功夫再修复,从DD直驱电机到恢复电气指标,从电控机芯的正常运行到VFD的显示,垃圾机焕然如新,真让我等叹为观止!

网友:
楼主师傅您好!我也很喜欢卡座!在海鲜市场上先后入了四五台,但被套路了,卖家都说是正常的,暗病机当好机卖,不会修,床底躺尸了!看了您的贴,看出您维修技术非常好,经验非常丰富,耐心细心责任心!所以想请您有偿帮维修其中两台的电路部分。
假如您觉得合适,可否告知您的海鲜市场的id.我联系您,描述机器故障及过程,然后您报价,觉得合适的话,给您送修。

网友:
技术精湛,几百元得个3磁头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没这个技术是只能望机兴叹

网友:
佩服,高手!实际上,有时候,过程比结果更令人享受,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手艺!

请问那个压带轮是如何打磨的?我有台SONY 666ES卡座的压带轮也很旧了,想翻新一下。

你可千万别尝试着去磨压带轮,哈哈

网友:
吴老师果然是高人,这个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好手艺,好细心!
顺便请教,飞轮装回去时主导轴与轴套間要加油吧,加啥油好?

网友(2022-08-01):
仁兄不点赞不行!非一般技术。

网友:
修过录音座,知道里面的艰辛,给楼主点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