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龙威ps-303D图纸?

楼主(2022-07-03):
请问谁有龙威ps-303D图纸?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希望能有用

网友A(2023-11-25):
请教各位大师,我有一台同样型号的电源,通电电压只能在11V---15V之间调节,同时内部继电器哒哒响。换过4个电位器和两个运放,问题依旧。请教各位问题可能出在哪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大师,我有一台同样型号的电源,通电电压只能在11V---15V之间调节,同时内部继电器哒哒响。换过4个 ...

检查电压转换继电器驱动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压转换继电器驱动级的电阻

检查了所有的电阻和晶体管,都完好无损,现在只差没有换继电器了

网友:
这电源有几种电路,不一样。打开机壳把线路板照张清澈的图片,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
我的没有输出电压,有整流电压,从哪里入手修望指导!

网友:
哪位大师能详细讲解下电压转换继电器工作机理

网友:
现在把2个继电器也换了,发现继电器有一个脚锈断了,更换后继电器没有哒哒的吸合声了,但输出电压只能在36.5---42之间调节,短路输出端电流在0--1.9A之间可调,请问高手们分析下故障可能部位

网友(2023-12-30):
电压电流显示面板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