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桥测6K4,6K7的输入输出电容

楼主(2022-07-03):
    闲着无聊,用电桥测了6K4和6K7的输入输出电容:

    北京6K4,输入5.8P 输出6P,完全符合指标,上海6K7:输入4.8P 输出1.7P(输出较小估计和2、7脚内部是断开的有关)。

   6K4输入电容:

6K4输出电容:

6K7输入电容:

6K7输出电容:

网友A:
我也说一句因为实际工作时阴极及第三栅(包括内隔离极,外隔离罩),都是要接地的,所以应该把②⑦脚連起来测才有意义。另外有些电子管内部没有隔离极,但工作时须要外隔离罩,这时第一栅及屏极的输入输出电容,应该把外隔离罩的因素考虑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一句因为实际工作时阴极及第三栅(包括内隔离极,外隔离罩),都是要接地的,所以应该把②⑦脚連起来 ...

我觉得没必要连起来测但是要知道内在关系,6K4内部2、7脚是联通的输出电容自然较大。6K7的2、7脚不联通,实际使用上2脚可以和7脚联通,也能通过电阻联通,都会导致输出电容有差别。

至于屏蔽,当然也要考虑,不过为了降低输入输出电容,屏蔽可以距离玻璃壳远点。

网友B:
外屏蔽罩不是电子管参数的输入与输出电容的组成部分,它影响布线电容。至于那个小圆片是要考虑的。

网友C:
这个法子有意义.

请教下:
电子管的这个电容,是不是不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我知道三极管的是随着工作点的变化有些许改变的. 电子管的我咋觉着不会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法子有意义.

请教下:

电子管这个电容是金属之间形成的,不会随着电压变化那么电容量也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屏蔽罩不是电子管参数的输入与输出电容的组成部分,它影响布线电容。至于那个小圆片是要考虑的。

看电子管的结构,外面屏蔽对输入输出电容的影响应该不大,的确算在分布电容里面比较合适。但是分布电容太大了,高频电路也不好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法子有意义.

请教下:

电容量公式:C=εS/3.6πd   式中:ε 介质的介电常数。S极板有效面积,d极板之间的距离。电容量与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量公式:C=εS/3.6πd   式中:ε 介质的介电常数。S极板有效面积,d极板之间的距离。电容量与电压没 ...

谢谢!

记得刚玩电子管的时候,买了本书,啃不动硬啃,里面提到 密勒电容

网友(2022-08-19):
这种方法测出的电容,能否作为中周谐配电容的参考?和阻抗没关系吗?

网友:
我也说一句中放电子管的输入输出电容及其它散杂电容,是组成谐振电容的重要部分,当然应该考虑在内,尤其是在FM中放,一两p的电容变化,已经严重影响原设计的頻率特性,所以不要随便把不同型号的胆扦进机器内。在AM中放则可以乱扦,因为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记得刚玩电子管的时候,买了本书,啃不动硬啃,里面提到 密勒电容

密勒电容,也叫米勒电容,和输出电容是两码事,输出电容指并接在输出端和公共端之间的电容,米勒电容指跨接在输出端和输入端之间的电容,输出电容不会影响电路的上限频率,所以不算非常有害,通常折算到负载中处理就行,但米勒电容会严重影响电路的上限频率,是极其有害的

输入电容、输出电容、米勒电容都是对电路拓扑而言的,对器件或管子本身而言,不这么称呼,只考虑极间电容,极间电容根据电路拓扑来变换成输入电容、输出电容、米勒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