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上的是灯泡??

楼主(2022-07-03):
把音箱打开,检查一下分频器,发现上面有一个东西的是灯泡??
属于保险丝?还是大功率电阻?

网友:
这个起动态压限作用,串接后,小电流时灯丝电阻小相当于导线,大电流灯丝发热电阻会指数级上升起到分压作用,控制了音箱动态。

网友(2022-12-22):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功率,利用小电压时电阻小的原理,人为增加音箱动态范围,

网友(2022-07-03):
发光功率电阻,玻璃封装。 钨丝线绕电阻。为何大惊小怪?

网友A:
    防止高音喇叭烧了,正常情况下钨丝冷态电阻小相当于一小阻值电阻,在过流过压超载情况下,灯泡发光,钨丝电阻急速增加,限制过载电流,另外由于钨丝电阻增加而承担大部分电压,高音上电压增加不多,功率增加不多,从而保护高音喇叭.可重复保护,
    jbl  boss 上均有
    和修开关电源串个灯泡同理

楼主:
我这是两分频 的音箱。

网友:
这个灯泡是代替分频电阻的作用,相比于纯电阻,它的热阻系数高,过载能力大

网友:
在大音箱中见过

网友:
我见过就是当电阻用,但电流它发光

网友:
有时候可以起到防烧喇叭的作用

网友:
两个电感离得太近。

网友:
还真的是灯泡,11楼正解。

楼主:
谢谢朋友们回帖! 学习啦。
光线暗,眼睛花。没有细研究,也没有画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高音喇叭烧了,正常情况下钨丝冷态电阻小相当于一小阻值电阻,在过流过压超载情况下,灯泡发光,钨丝电 ...

我见多个专业舞台大音箱就是这种设计,高压喇叭串联灯泡做限流电阻。也见过烧了灯泡的音箱分频器。

网友:
利用灯泡冷态和热态阻值不同

网友:
拆过雅佳书架音箱,里边就有高音灯泡限流。个子稍微长一点。

网友:
第一次见到发光电阻

网友:
这根钨丝线圈,几十纳亨的电感量有的吧,对音频有没有影响?

网友:
JBL音箱上见过。

网友:
电感用料扎实。

网友:
舞厅的大功率音箱分频器中都带有这种”低压大功率的“灯泡,串联在高音回路中。主要目的就是保护高音喇叭,防止过载而烧高音喇叭的音圈。

网友:
这个灯泡就叫做喇叭保护泡,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自恢复保险,两者并联,没超功率时灯泡上是没电流的,当电流过大自恢复保险断开灯泡亮起,这样既可以保护喇叭也不至于使喇叭因为自恢复保险断开而失声,同时亮起的灯泡会警示操作者已经过载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学习啦!

网友B:
灯泡在音箱里亮,能看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在音箱里亮,能看见吗?

灯泡是代替高音喇叭当功放有失真产生的高频冲击去死而亮一千次一万次百万次,

看不看见无所谓

网友(2022-12-22):
灯丝螺旋状,电感不知有多大,应该不会影响高音阻抗

网友:
就是灯泡,这是个好的设计,前面说的优点集中在一起了:
一是冷热态电阻变化起保护作用,不是保险丝熔断机制,钨丝那么粗,
二是在热态时由于玻璃管真空封装的,没有直接点燃周边材料的直接途径(当然还是要通风无阻挡,不靠近易燃物)。

网友:
BOSE 音箱有。

网友(2023-01-28):
是最简单的低音喇叭过载保护电路!

网友:
保护高音用的。大功率音响我都在高音回路串这个,并且引出线接到音箱外边悬浮,因为长时间发现,装在内部 时不时灯丝被震断,放外头装插座,更换也方便。改造后的音箱至此没发现有烧高音的。不过大功率时有被人误认为起火了

网友:
最好用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