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AMP之LM1876

楼主(2022-07-03):
前几天装了两个LME49810,接的正负50V,结果片子都炸了,怕怕,不敢惹它了。
还是玩功放块省心呐,简单安全,容易制作成功,指标也不错,这次,玩LM1876,
电路图选择官方推荐的原理图,这个是最容易成功出好声,其它的形式以后再尝试。
PCB图也没费什么心思,按照一些观点VCC、GND、VEE应该并行布线最好,无奈这个布局真不好搞,
最后还是使用万能的覆铜大法,避免电源电流环干扰问题,实际效果也行,0干扰。
我觉得,即使有干扰,也被大面积覆铜吸收了,窜入输入回来的应该极少。
上面的PCB图,右侧的VEE最理想应该从PCB板左边走线,以达到VCC/GND/VEE并行走线,并远离
输入回路的目的,只好下次打板改正了。
现在的实际PCB板效果也是不错的,大面积覆铜避免了干扰问题。这个也是个解决干扰的思路,有很多
认已经在应用这个方法。覆铜原则必须一点接地,不能与GND直接相连。这次打板作了这个尝试,
效果非常非常好。
Gerber文件就不发了,这个版本我还需要改进,再就是太简单了,觉得没必要发,如果有需要私信。
LM1876的声音,嗯,应该被低估了,在我自己制作的1875,1521,3886,1876,7293这几个块子之间比较,
1876的声音竟然是最让我喜欢的。

网友:
LM1876的声音,嗯,应该被低估了,在我自己制作的1875,1521,3886,1876,7293这几个块子之间比较,
1876的声音竟然是最让我喜欢的。

嗯,因为是新做的,过些天都差不多

网友(2023-02-09):
楼主的板子做的不错,布线看上去非常合理,刚好手上也有一颗lm1876tf的芯片,想把LA4508的书架音箱改造一下。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10R电阻上有绕线圈的,它是用RL并联网络来阻挡吸收喇叭线圈的高频自感尖峰.,电感起阻挡作用,电 ...

不要这个LC并联有影响吗?

网友(2023-03-10):
引用 楼主:
假如您后面接了喇叭保护板,我认可您的说法,假如不是,在没有静音电路的情况下能做到开机无冲击声,这个违背 ...

认真负责的告诉你,肯定没有保护电路,回家拆开给你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板子我已经做过了,现在还在用,从实践证明没有你说的打鼓一样的电流冲击声,开机非常安静。

假如您后面接了喇叭保护板,我认可您的说法,假如不是,在没有静音电路的情况下能做到开机无冲击声,这个违背了常理啊,做过1876的都知道的道理,这里不再质评了,再说就玄学了.

网友(2024-03-16):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有点过头了钻牛角尖, 对于双桥来说系统上接地点取之A及B不同地方的时候,AB之间势必存在电阻 ...

只要供电系统中存在连接比如A和B,电容充放电,市电波动,负载变化等等都会造成A-B之间的扰动,而不是各自在自个的RC放电回路中......

网友:
对于地有电流概念是相对的论述,只要电容,绕组,甚至市电波动导致不平衡都会有回路电流,关键是地回路有没有引入放大器信号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四线双绕组双整流滤波电路,接地点不放中间应该也没有影响,放中间会更好。
每个绕组只给一个电 ...

我感觉你有点过头了钻牛角尖, 对于双桥来说系统上接地点取之A及B不同地方的时候,AB之间势必存在电阻,有电动势必有电流。而单桥统一取C点为单一接地点的时候不存在(地有电流概念)只有C点(GND)-VCC(波动)-VEE(波动),以上综述不管双绕组双桥还是单绕组单桥在遵从单点接地原则是没有区别的。双桥结果是桥式整流与单桥(双电源)全波整流的特性区别。

楼主(2023-03-10):
引用 网友A:
LM1876很不错,就是功率稍小,不过接电脑放音乐看小电影很不错,电路板网上来的,为方便单面板热转印,用 ...

您这个就是取消了那对小电解,似乎0.1uf距离电源脚比较远,33K,1K,47uF的反馈落地跟输出地线是合并的,并且两路输出地线用的一根铜箔.还有1876不加静音电路开关机的冲击声就想打鼓一样大啊,我无语了,我所认为的反面教材都能在您这个板子中找的到,真的建议您好好重新做一版,或许您或发现就像换了一部功放.说这些只是讨论技术,所以给您的回复加了分,但是我还是要专门回复说明一下问题.我不仔细说说,都怕您这个布局带偏的广大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手术,切一刀,加根跳线,就OK了。这板走线简洁没毛病,比千手观音的地线好多了,地线电流少走上百公里 ...

感谢您参与讨论,您这个改法算是神来之笔,解决了我说的其中一个问题,
怎么说呢?这个板子还是放弃吧,看问题不能只关注走线是否简洁,简洁也不代表没毛病,这句话没毛病吧.
我前面那楼总结的时候,斟酌过用词,说过有没有那对小电解是两种电路.
一个功放电路,电源的处理直接决定了品质的好坏,芯片前后级供电在内部连接在了一起.所以电源的退藕尤其关键.数据手册着重的大篇幅讲解这个问题.您看看两条电源线的等效电阻有多大,目测得有10m欧吧,其在芯片内部对前级的耦合有多严重?可想而知音质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这大概前级电路使用了不少恒流源的缘故.
我也是借鉴了很多优秀的布局,决定采用了将那对小电解和小薄膜放在在芯片左侧的做法.它将电源退耦路径降到最短,计算路径长度是算从退耦点起电源线加地线的总长度,对比下这两种方式,这个走线简洁的线路的电源退藕路径要长出好几倍来,您这里用词"上百公里",您是爽了,作为楼主都要吐血,讨论问题不是侃大山,列出详尽的分析来,矿坛可是高手云集之地,有没有道理都会分辨.
您说的千手观音,是一点接地.啥时候成为缺点了.而这个简洁线路,地线存在6,7个口字回路,能保证各回路的路径吗?低频信号不走直线,期间有多少大小电流的交叠都无从分析.

网友(2022-07-03):
2030A,1875,1876,1521,3886,我都试过,的确1875,1876的声音是最讨人喜欢的。

网友:
入门玩玩且打发下时间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个人认为相同的设备1875和1876没有可比性,1876并非两个1875 封装在一起,听了就知道1875是赵娜丽等炒出来的1876则靠实力证明自己

网友:
没玩过这个块块

楼主:
这是第2版的PCB布局,基于我目前的技术储备,基本已经没啥可调了,以后有了新的认识,或许会做第3版。

Pcb_AMP1876_V2

Pcb_AMP1876_V2

地线回路严格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了回路,在以前研究了很久,这已不存在问题。
这次第3版,主要改进大电流环路可能的干扰问题,
所谓的大电流环路,我的认识是,从变压器次级到功放芯片的供电线路和地线回路构成的一个环。
这个大电流环路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处理:
第一部分,变压器次级到线路板的AC接线端子,这部分处理的办法是使用编辫子的方法编制导线,
或是使用屏蔽线,屏蔽层在线路板端接地。
第二部分,是线路板上,AC接线端子至大滤波电容构成的环路,这一部分尽量缩小环路面积,并
远离后面的放大线路。
第三部分,是滤波电容到功放级到负载到地回路构成的环路,这一部分,尽量让VCC/GND/VEE和负
载地线平行走线,这样就可以减小环路面积。

大电流环路对放大电路的影响有多大呢?这个不太好测量分析,不过如果使用的功放芯片的信噪比
很高,做出的功放还是不太理想的话,例如有极轻微的交流噪声,在确信PCB地线处理没有问题时,
基本就是大电流环路造成的干扰。

我个人认为第一部分的影响最大,所以应该将变压器远离功放电路。我曾经用小机箱做过一个小功放
的失败经历,证明当变压器离放大电路太近时,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屏蔽干扰的,因为线路板直接处
于电压器的磁路之中,可以直接感应很强的交流信号。

巴掌大的机箱

巴掌大的机箱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环路电流,主是已经滤波的直流成分,形成的是直流磁场,这部分影响可
以不考虑。需要重视的是未滤除掉的脉动成分,如果VCC/GND/VEE环路构成口字形或皿字形这种形状,
这个影响就真实存在。
我修改的第2版PCB,着重改善以上问题。

网友:
我正好有几个大电容,试试做一个试试

楼主:
这个,已经听了6个月了。几种片子换着听,陆陆续续的,其他板子都收了,只留下了1876和7293,目前感觉7293高频有时太凌厉,跟3886一样,输出不能少了电感降火。1876则不需要,说明本身素质的确在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第2版的PCB布局,基于我目前的技术储备,基本已经没啥可调了,以后有了新的认识,或许会做第3版。

...

这个机箱和我的一样。我装的是4766,一点交流声也没有。

网友(2023-02-09):
私信给楼主,求份最终版的PCB文件,也把这片IC利用起来。谢谢!

楼主:
楼上,不好意思,好长时间没上矿坛了,没有看到您的消息

AMP1876-PCB-Gerber文件

网友:
学习学习。。。这块还没玩过。。。第三版的PCB板有多做的吗?不会玩PCB,只能找现成的。。。

楼主:
我嫌麻烦,不交换PCB成品板,您可以学着用Gerbera文件去打PCB板玩,例如嘉.立.创,可以下载个嘉.立.创下单助手,直接上传Gerber文件就能做了.5片板也就1包烟钱,新人做板应该免费的,遇到活动也有免费券,网上一堆卖空PCB板的,随便找一个都很OK的,可以先看看他的布局是否合理,只要布局合理的一般都没问题.

楼主:
1876,4766,这类芯片,网络上有很多成品板,hifidiy也有很多玩这个的,基本布局都是右边输入,左边输出,电源接口与输出一般放在同一边.有的板子带输出保护的,会折中的输出与输入放在同一边,这些布局,主要看VCC,VEE和GND的走线,是否会形成口字型电流环,如果形成电流环的,无论商家吹嘘的多好,也不要入手了,基本都有底噪问题,只是大小的区别.

网友E:
4700的水塘有点小,至少得上个6800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相同的设备1875和1876没有可比性,1876并非两个1875 封装在一起,听了就知道1875是赵娜丽等炒出来 ...

1875接成BTL,再加个前级还是不错的,前提是电源一定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00的水塘有点小,至少得上个6800的吧

最好变压器的次级双绕组平衡,网上做的很多变压器次级绕组都是1根线绕的,两绕组的匝数相同,长度却不同,我都会将变压器次级拆了重新改双线并绕.
1875的PSRR只有83dB-95dB,1876的PSRR高达110dB-115dB,所以1876用的水塘小一点没影响。
当然您的建议是对的,用的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75接成BTL,再加个前级还是不错的,前提是电源一定要做好

我的实作经验是,1876各个方面都优于1875,尤其是输入悬空,旋转电位器调到最高时,1875的噪音惨不忍睹(音量最大时输出的交流噪声已经明显可闻)。1876全程寂静无声。我已排除的布线问题和其他干扰。这可能是1876高PSRR的优势。所以1875中小功率下音质挺好,大功率下真的不算好。1875最大的优势是低频有力,显得低音分量重,说白了就是高音不行软脚,适合用于低音炮。1876高中低比较全面,没有明显缺陷。

楼主:
都换成了ALPS电位器
不带继电器保护的板子
带继电器保护的板子
实验了MKT薄膜,CBB薄膜,极性电解,无极电解,没发现音质有区别,木耳朵,只在使用独石电容时发现音质不好,所以取消了多输入电容,只保留了一种7.2x7.2脚距5mm的封装,也节省PCB空间.

C9,C10,使用耐压35V的固态电解最好,反馈电解可以使用无极电解或薄膜,反馈电阻用好点的,其他元件普通元件就行,大水塘电解用好点的牌子货,如尼吉康或飞利浦的就挺好。总体音质好的不得了,1875得扔。
以前用1875带6.5寸箱,高音总是声压不够,一度想着换更好的高音单元。换了1876,才发现音箱没问题。不知道1875是怎么被炒作起来的,它的问题这么严重,难道没人发现吗。

楼主:
对比了官方datasheet文档里的PCB layout,发现输出反馈的接入点弄错了.
上面是1875和7293的官方提供的PCB layout,红圈的位置是茹贝尔阻容网络的接入点,绿圈的位置是放大反馈的接入点,官方的做法都是反馈接入点一定在茹贝尔的接入点的后面,而我自己以前没注意,包括网上的很多发骚友PCB板都是处理错了,基本怎么近怎么接.
包括HIFI里的很多老烧都犯了这个错误,这可能是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这个问题,
我又又又重新画了一下板子,已经提交去打板了,
反馈点如果在茹贝尔接入点之前,按照节点电流定律,一些特高频信号一定是会反馈到输入端的,官方为什么要放在后面呢?这个有什么道理?
有必要打些板子看看效果.

网友F:
个人感觉无论片子如何最重要的还是换器最重要,无论是耳机还是喇叭都一样。之前也玩过这个片子但感觉一般,还有其他一些功放的芯片模块试来试去,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没有好的喇叭或耳机不可能有好声音,特别是小型功放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无论片子如何最重要的还是装换器最重要,无论是耳机还是喇叭都一样。之前也玩过这个片子但感觉一般 ...

感谢您的建议,现在解码,前放,功放,音箱,都在一起玩,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的吧。
功放在玩集成块的,也在玩分立件的。分立件的总是做不好,没有好的仪器配对管子,有点灰心。功放块的外围参数需要调节的比较少,容易做成功,做出来容易获得成就感。分立的再搞几次,我估计都要被打击的退烧了,目前成功了的只有1969和pass am,这俩貌似也不需要调太多参数,所以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无论片子如何最重要的还是装换器最重要,无论是耳机还是喇叭都一样。之前也玩过这个片子但感觉一般 ...

的确,音箱的影响很大,换个音箱都像换了个放音系统。小音箱DIY出好音质的貌似很难,我前前后后做了一些箱子,都是表现平平,大口径喇叭容易DIY出好音质,配合好的分频器,用手机测试软件测测,塞些吸音棉也容易调出满意的音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音箱的影响很大,换个音箱都像换了个放音系统。小音箱DIY出好音质的貌似很难,我前前后后做了一 ...

最近半年一直玩小型功放,用过不少模块,1876,YDA138, 2030, 7297, 7377等实验了很久,总感觉声音不好,特别是低音效果有点缺少层次。但由于我的作品对机器的体积有限制,箱子不可能用大音箱一直在原地踏步。
换了芯片,喇叭也效果也不理想,后面在中置之前加了一个JRC2150低音有所改善,但仍然是效果不是很理想。无意中在闲鱼买了一个微型的小音箱换上,立马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半年一直玩小型功放,用过不少模块,1876,YDA138, 2030, 7297, 7377等实验了很久,总感觉声音不好, ...

您的需求可能是障板音箱,微型音箱或小体积音箱接近障板的效果, ,听说听惯了障板的人再也听不了箱子了,就声音来说,从箱子里发出来的声音都是音乐味的,好听的不是HIFI的,监听风格的是HIFI的但不好听,我们平时说话等都是监听风格的,所以显得平白。只要是箱子都有音染,即一团振荡的空气作用于喇叭纸盆上的声音,障板则将这个空气团的音染降到了最低,所以测试喇叭都是用障板测试。但是听音乐时都会将喇叭装到箱子里,这个到底合不合适,估计是一开始设计音箱的人没有想过的,后面再跟做的人都成了一个箱子模式了。至于为什么喇叭要装到箱子里,有人说是声短路,造成频响曲线有起伏,这似乎成了一个铁律,没人想着如何打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需求可能是障板音箱,微型音箱或小体积音箱接近障板的效果, ,听说听惯了障板的人再也听不了箱子了 ...

如果不是体积限制可以用大音箱,但如果有限制的话,那就只能用专业的小音箱了,否则一般的普通模块就是听个响。听听JBL筒状音箱,用的1.75寸的小喇叭,但声音非常棒,因为里面采用dsp声音处理模块,否则根本不可能出这样的好声音。我最近两天买了个索尼的小音箱,箱体很小里面没有电路,那就是喇叭的品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体积限制可以用大音箱,但如果有限制的话,那就只能用专业的小音箱了,否则一般的普通模块就是听 ...

wayne898版主,您提到JRC2150,效果很好吗,我也弄几个玩玩,
没有查到资料,您好像是矿坛第一个提到应用jrc2150的,有datasheet资料吗,
如果有的,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wayne898版主,您提到JRC2150,效果很好吗,我也弄几个玩玩,
没有查到资料,您好像是矿坛第一个提到应用jrc2 ...

JRC2150另外有一个型号是BBE 2150AD是音效前级板超重低音音效板功放前级音调音效增强低频补偿。看看下面的链接有简单的介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