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咋样代换7905?

楼主(2022-07-03):
修一个东西,其中-5v稳压坏掉了,是7905吧?手边好几个7805就是没找到7905,咋样才能把7905用7805代换呢?

网友:
某拼夕夕,某宝,2-3块钱包邮5个。太便宜了。

网友: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如同PNP型代换NPN型, 欢迎高人发表见解。金老师,金老师,有请!  木兰,大人;木兰,大人;您在哪里?  曹共工,曹共工,回东厂了吗?

网友:
谁出邮费,我送他十个,但都是拆机件

网友(2022-08-05):
纯属没有必要的折腾

网友:
呃~这个7805是+5v,7905是-5v啊硬要代换改的太多,不划算

网友:
有意思。 欢迎高人发表见解。

网友:
费三不在家找费四!
非要这么玩,你变压器就要有个独立绕组,这样才可以。先独立弄出个5V稳压出来,然后反接到电路中用呗。

网友A:
变通一下,7805可以代换7905.
需要从变压器出来一个独立绕组,7805的输出+5V端接地,滤波电容的原来的负极端,即为—5V端. 如果变压器没有单独绕组,只有用79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通一下,7805可以代换7905.
需要从变压器出来一个独立绕组,7805的输出+5V端接地,滤波电容的原来的负极 ...

谢谢各位大佬。
这个电路板是由24v适配器供电(见图1),没有增加变压器线圈的条件,所以7805没法用;试用431可以组成-5
v输出(图2),但是在待机时24v输出电流比原来大很多(全天待机);最后采用了PNP管串联稳压输出-5v(图3),才达到待机电流很小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这个电路板是由24v适配器供电(见图1),没有增加变压器线圈的条件,所以7805没法用;试 ...

图3比较简单

网友:
那就用分立原件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