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tl494的升压汽车低音炮能不能用21伏供电?

楼主(2022-07-03):
捡了个泡水的汽车低音炮,清洗并更换锈断的元件试机还能用,电路是tl494升压正负22伏供分立功放,手里没有12伏电瓶,有几个电动扳手用的21伏锂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用,电路大概就是下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用在车上,那就只好用12~14电压, 21V的电压应该高了,如果想家用,就直接跳过升压电路用外部AC双17V ...

你好,这个可以全频,想把它做成个移动音箱,看ti494耐压有40伏,不知道用21伏要改什么。

网友:
可以用正负21伏给低音炮供电,直接接逆变端可以,实际那是正负25伏左右

网友B:
第一,不用逆变这么麻烦。
用2个21V锂电池组直接给功放电路供电就可以了,无需逆变,就是接线麻烦点。

第二,如果非要逆变,建议查一下类似于图中Q1、Q2的主开关管型号,看看耐压够不够用(次级的两个半桥也要考虑)。如果够,输入电压提到21V影响的只是占空比低一些。提高输入电压,最大负载时的占空比会比原来低,理论上不影响输出。而且您这个电路带闭环反馈,输出是能稳压的,不是傻乎乎的电子变压器。
谨慎一些,试机时您可以在电源的正负输出都接个假负载,如果21V能稳住,再接入功放电路。

这段为“废话”,可以跳过不看:
半桥的变压器设计时初级匝数(包括线径的选择)是以最低输入电压、最大占空比为基准的,只考虑在最低输入电压、最重负载情况下占空比不能“超标”。适当的提高输入电压,现有的变压器参数大概率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说人话就是12V的逆变器,你给它6V供电,大概率是OVER了,达不到标称的输出功率。你给它18V供电,逆变器的“核心”--变压器,可能工作的比12V供电时还舒服。其他的什么主控IC、功率管之类的只是变压器的外围,提高供电电压只需关心这些器件的耐压是否够用就可以了。当然供电电压的提升幅度有合理范围,您最好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不用逆变这么麻烦。
用2个21V锂电池组直接给功放电路供电就可以了,无需逆变,就是接线麻烦点。

谢谢,明天试一下。这货是捡来的,修好后还有些手痒

网友:
这个要看TL494输入电路,看看输入电容是不是耐压满足,不爆电容问题可能不大

网友:
对这个这个电路存疑问?为啥不做成共地的?
车子车架,一般都是连接到电池负端,车上所有电器/电灯/车机,都可以接到车架上作为电源负端
现在这个功放的地和电池地不连接,输入端的地也和电池地不连接,如果接到车机的输出,那么就会将两个地连在一起了。

网友:
你用 21V的电池供电的话  你用一个7912 给494供电变压器次级拆掉几圈就可以了 别的电路无需改动

网友:
适度提高494的频率也可以

网友C:
看了一下,你这个电路带稳压功能的,直接用21V,有几个问题要确认一下:
1、进线滤波电容,要求最少25V,35V以上更好;
2、场效应管,耐压只有55V,有点低,建议更换为75V以上的;
3、两个地之间610电阻,不能有问题。
确认好这些后,可以找一个可调电源,从12V慢慢上调,看输出是否稳定。如果稳定,一直调到要求电压看看。
如不稳定,现修理好了,再用可调电源试验。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不用逆变这么麻烦。
用2个21V锂电池组直接给功放电路供电就可以了,无需逆变,就是接线麻烦点。

你好,试过了,电压稳定发热量和12伏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正负电源有些不平衡,相差2-3伏,功放中点电压倒不大0.1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你这个电路带稳压功能的,直接用21V,有几个问题要确认一下:
1、进线滤波电容,要求最少25V,3 ...

谢谢,场效应管已换成了33安100伏的,原机滤波电容是35伏的,用5节18650电池串联供电逆变电压稳定就是有些不平衡,一边22伏一边24伏左右相差2-3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试过了,电压稳定发热量和12伏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正负电源有些不平衡,相差2-3伏,功放中点电压 ...

那就是基本能用,恭喜。

网友(2022-10-13):
低音炮原来这样供电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