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VC SR--S368E录像机的问题

楼主(2022-07-04):
请教老师,我有两台368机子,一台正常一台图像出不来,对换机芯不出图像的机子也正常,证明是磁鼓问题。又想着对换下上磁鼓试试,谁知不行!问题来了:装回好的上磁鼓以后原正常的机子也不出图像 了,真是手欠啊 原机导轴都没动,是不是上下磁鼓还要对位安装?谢谢

网友A:
磁鼓上有两个磁头,交替接触磁带读取信息,同时电路那边也有通道选择器交替选择两个线圈的通道。两者的通断时间必须吻合才能出现完整的图像。你现在的情况只能慢慢调整上磁鼓的安装角度试试了,或者接个示波器看磁头的输出信号有没有空白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鼓上有两个磁头,交替接触磁带读取信息,同时电路那边也有通道选择器交替选择两个线圈的通道。两者的通断 ...

谢谢!真有对位,已捣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