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对海燕T241,把它改造一下...

楼主(2022-07-04):
拆了一对海燕T241,把它改造一下做一台小功率功放。

网友:
二块叠起来,放到241机壳里,各路各推一个喇叭,电位器换双连的。再做块调频接收板就更好了

网友A:
报遣天物.  补字数.....................

网友:
居然能够弄到一对!

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遣天物.  补字数.....................

应该是“暴殄(tian天物”

网友C:
玩够了在装回收音机里去,收音机里还有2只老飞乐喇叭,

网友D:
朋友您好,可否看下您这两块不同时期的功放板,BG10是3AX31B还是3CG21B。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朋友您好,可否看下您这两块不同时期的功放板,BG10是3AX31B还是3CG21B。多谢!

看图可以起到左边是3AX,右边是3C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暴殄(tian天物”

重庆话:口语是我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可以起到左边是3AX,右边是3CG。

多谢!我手上也是这样两台,使用3AX31B的这台中点电压不稳定,开机15.4V,开机后会慢慢回落到13V左右。其它倒是正常。

网友:
收音机功放电路指标是比较低的,效果可能还比不上集成功放,这样做感觉是不值得。

网友:
支持!不过最好用第一版,即左边那种

网友F:
我一年前就装了一台2xT241功放板+开关电源的功放,原因是迷上了锗管机,推音箱效果特好

网友F:
音频输入要放弃原用于唱片输入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可以起到左边是3AX,右边是3CG。

一块是3AX31 另一块是3CG21 ,其实3AX31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够了在装回收音机里去,收音机里还有2只老飞乐喇叭,

装不回去了,其它都扔垃圾了,拆了几只3AG1管子和一对电牛,四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频输入要放弃原用于唱片输入那部分

感谢,玩这电路一来要听鍺的味道,其次就是要用它的唱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想管一下闲事。回帖后发现有美女已经把闲事管了。

决对有这个叫法,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想管一下闲事。回帖后发现有美女已经把闲事管了。

庄老师吉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玩这电路一来要听鍺的味道,其次就是要用它的唱放,

用了唱放部分,声音就不纯了,你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H:
各位老师烧友,小弟借此机会请教下大家。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淘了一对241功放板,一块78年的一块80年的。到手后,焊下每个零件清洁电路板……焊回去时,每个零件刮去氧化层再装回去的。电阻都测量过没问题,所有电容 电解直接更换了。就是不会测量三极管,所以不排除某个或多个大 小管有问题。
故障是这样的:一声道只有很小的声音(耳朵紧贴喇叭,虽然声音很小但真的是太好听了,这声音!)另一声道有很小的电流声。(换零件回去时,仔细对过图纸,而且拍有视频下来,仔细对比过才焊回去,没有搞错的。)
小弟基础 技术有限,所以请教大家,为了少走弯路,接下来更换什么零件呢?或者怎样排查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各位老师烧友,小弟借此机会请教下大家。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淘了一对241功放板,一块78年的一块80年的。 ...

声音小,一,先查供电是否正常,二,电阻没动排除,主查板上的三极管是否装错或管子已坏,三,查,各条引线是否良好。另一声道,有交流声,一,先将电源主滤波2200UF电容改为4700UF---10000UF50V,将原来1A的全桥换一片 6A60V全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各位老师烧友,小弟借此机会请教下大家。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淘了一对241功放板,一块78年的一块80年的。 ...

做法有问题,这种板子不该拆零件清洗。

网友(2022-12-15):
引用 楼主:
声音小,一,先查供电是否正常,二,电阻没动排除,主查板上的三极管是否装错或管子已坏,三,查,各条 ...

谢谢老师指点!最近才找板子出来玩。声音小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当时我试音时没有把那三个调音电位器焊上去!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几年前组装一台fu7胆机时,急着试音,没有把电位器焊上去。音频信号没经过电位器就直接进入了控制栅极,然后,就出现了嗡嗡嗡(类似轮船汽笛声)的自激。最后自己解决不了,在群里请教一位老师,当时老师也是要厉害,从我的图片里看到没连接电位器,就叫我先把电位器焊上去再试音,结果就正常了!他跟我解释过,信号没有经过一个 匹配阻抗自激了(意思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就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声音小。一焊上电位器就正常了!不过,现在声音还是爆音不清晰(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法有问题,这种板子不该拆零件清洗。

老师您好!我没有清洗零件呢,只是把每个零件发黑变质的氧化层刮了,然后搪锡再焊回去的。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F:
我一年前就装了一台2xT241功放板+开关电源的功放,原因是迷上了锗管机,推音箱效果特好

T241改成甲类输出会不会更好

网友:
以前收音机用的低放灵敏度很高,大约十几毫伏至几十毫伏,用现在音源输出推,非常容易过载失真,你可以把音量开最大,音源输出最大,输入串联一个衰减电阻,调整这个阻值至音量最大不失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