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连电容改制四连电容

楼主(2022-07-04):
      最近要制作带调谐高放的调幅机,遍求空气三连不得,只好自己想办法。正好手头有两个同品牌的空气双连可变,尽管日期不同,但经过测量最大和最小容量基本相同,外部几何尺寸经测量也是相同的,具备改制的条件,随动手试改制。开始想改成三连,但觉得废了一连有点可惜,遂决定改成四连。改制完成后经过测量,基本能达到使用要求。图片中有改制后的每连最大和最小容量实测数据,中间也测了几个不同的角度,容量基本同步相差不大,电感电容表底数为15PF。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A:
用拉线或者齿轮传动是不是就够了。

可以参考红灯2701、2J8和海燕B331的齿轮传动,再加一个大齿轮和双连的模式,拉线盘的小齿轮带动两个装双连的大齿轮。

网友B(2022-07-04):
先发个我改的2连变4连图,还要定位、焊接,估计改制后每连有200P(用的是465P双连改)。不用上机床,全部手工。

网友:
以前帖子看到过改三联的

网友C:
转轴是如何保证直线,焊接用什么,都没说。楼主是个狠人。

网友D:
串起来比较难搞,并起来应该好操作一点

网友:
这个制作很好,很实用。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轴是如何保证直线,焊接用什么,都没说。楼主是个狠人。

单个双连轴艉端的中心锥孔,和拉线轮端轴、及叶片轴的同轴度没有问题的。改制时用小车床卡盘夹住拉线轮端钻前端艉孔,用锋利的钻头由小到大分几次钻孔,最后用的钻头直径是5.9毫米的,和另一双连轴轮端的6毫米正好可以过渡配合装入,所以两段轴装配好后同轴度没问题的。装配时还要保证四个动片的位置的一致性。调节好各部位置和尺寸后用大功率烙铁锡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起来比较难搞,并起来应该好操作一点

并起来用也考虑过,也有相应的无间隙齿轮,但觉得不如串起来外形耐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双连轴艉端的中心锥孔,和拉线轮端轴、及叶片轴的同轴度没有问题的。改制时用小车床卡盘夹住拉线轮端 ...

金工老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双连轴艉端的中心锥孔,和拉线轮端轴、及叶片轴的同轴度没有问题的。改制时用小车床卡盘夹住拉线轮端 ...

孔钻多深

楼主:
孔深10毫米足够,但为了有余地实钻孔深度12毫米

网友:
看测量结果,这个制作 是很成功的。

网友E:
楼主改的很成功!我的4连,一对160P,一对260P,只能做两连用。

网友:
楼主厉害,必须点赞,可惜金工手艺不行,那两根轴连接的精度,感觉不好把握

网友:
没有金刚钻,不揽这瓷器活

网友F(2024-04-14):
引用 网友B:
先发个我改的2连变4连图,还要定位、焊接,估计改制后每连有200P(用的是465P双连改)。不用上机床,全部手 ...

这个是把定片一分为二吗?中间断开?

网友:
很受启发,正好有一个断轴的电容器,改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把定片一分为二吗?中间断开?

是的,在465P双连上改的,具体可以看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2913&extra=

网友G:
这是个精细活,第一要保证同轴度,第二要保证轴的长度长短正好,第三要保证外壳焊接三维度一致,第四要保证四组定动片协调一致,间隙居中,还要有小床子和车工技术,觉得很难很难。高手在民间啊!活干的漂亮!对于没有相应条件的爱好者,可考虑坛里以前有改造的办法,弓形连轴器把两个双联连起来,这样不需要太多的加工,不需要拆卸双联,不过外形难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的很成功!我的4连,一对160P,一对260P,只能做两连用。

也可做调谐高放的三连用。许多日机的纯中波机都是采用差容空气三连,其中最小的振荡连也不过100皮法左右。

网友A:
用拉线或者齿轮传动是不是就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拉线或者齿轮传动是不是就够了。

拉线或齿轮传动可能导致两个双联联动不一致,拉线有伸缩,齿轮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拉线或齿轮传动可能导致两个双联联动不一致,拉线有伸缩,齿轮有间隙。

一般也不需要那么精密吧,本机震荡和选频也没那么匹配恒定的频率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精细活,第一要保证同轴度,第二要保证轴的长度长短正好,第三要保证外壳焊接三维度一致,第四要保证 ...

这个方法确实是容易很多。用到那么多连的基本上都是有调谐高放的。找个合适的或者做个合适的屏蔽盒把它装起来就不觉得难看了。可以分格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法确实是容易很多。用到那么多连的基本上都是有调谐高放的。找个合适的或者做个合适的屏蔽盒把它装 ...

其实带调谐高放的增益足够高,用变容二极管可能更容易实现。

网友(2025-03-21):
花这么大的功夫,收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