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151随身听怎么拆卸---哪位知道?

楼主(2022-07-04):
如图,机器有故障,没显示,光头马达又不转动,想拆开修理,但是拆了底部的四个螺丝后,上盖取不下来,如果有倒钩的话不知道倒钩在哪里,哪位知道这款机器怎么拆。另外有这台机器的维修图纸吗?

网友:
这样子,有卡扣。

网友:
确定螺丝卸完后,在中盖与底盖的缝隙下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A:
拧掉所有看得见的螺丝,通过缝隙小心撬开就OK!

我的索尼CD随身听,刚刚拍片。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这是古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拧掉所有看得见的螺丝,通过缝隙小心撬开就OK!

我的索尼CD随身听,刚刚拍片。

羡慕小日本随身听低电压电池,时长,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小日本随身听低电压电池,时长,耐用

日本随身听一般不容易出故障!

谢谢回复!

网友:
   这机器我也有一台不知扔那儿了,不过DAX-11光头寿命不长,调光头电流基本没用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