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Q表测试空气连Q值方法

楼主(2022-07-04):
没有高频Q表,怎样用简便的办法估计空气连的Q值,不需要太精确,有对比就好

网友:
信号发生器发出某一频率的信号,输入到谐振电路(串一个适当的电阻,防止信号发生器短路), 示波器搭到谐振电路上测量谐振输出.

Q越高,示波器的测量值越高,或越低.   (看谐振是串联还是并联谐振).

网友:
去网上查一下电容的Q值公式,然后测的参数后算。

网友:
但用这个公式也不好测参数

网友:
发个清晰一点的

网友:
Q 表原理并不复杂,可自己用一个信号源,甚至自己 DIY 的频率连续可调振荡器实现

网友:
可以用矢量网络分析仪

网友:
大部分空气可变电容器在清洁的状态下Q值都不低,特别是瓷介质链接的动片和定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