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层波段开关如何实现拾音转换的呢?

楼主(2022-07-05):
这种单层波段开关只有中短波两个档位,其拾音插孔也并无特殊机关,那是如何实现拾音转换的呢?

网友A:
简易机很多不用切换,插入唱机插头,调至无台处即可。
简单的事莫要搞复杂了

网友B:
这2个档位,要么是中波,要么是短波。没法单独一个拾音啊。

没看看那个拾音插头上有没有机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不切换,直接和外界输入并联。   检波输出阻抗几百K到1M。 而一般其他信号源阻抗很低,一并联就几乎只 ...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机很多不用切换,插入唱机插头,调至无台处即可。
简单的事莫要搞复杂了

只是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个档位,要么是中波,要么是短波。没法单独一个拾音啊。

没看看那个拾音插头上有没有机关。

插孔确实没有机关,与一般机子一样,插头不知,原理可能就是楼上老师说的那样。

网友D:
没有独立唱机档位的机,调谐在无台处,还有一种用6.5插座输入的,插进插头就把收音信号切断

网友E:
这种波段开关,没有音频输入切换,外接音频就是并联在检波输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独立唱机档位的机,调谐在无台处,还有一种用6.5插座输入的,插进插头就把收音信号切断

开始确实以为这机器就是插入插头后切断收音信号,拿出机芯才发现插口处与红灯机并无二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波段开关,没有音频输入切换,外接音频就是并联在检波输出位置。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