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用的阻抗变压器可以用在矿石机上吗

楼主(2022-07-05):
阻抗变压器功率越大效率越高,还是相反,功率大是不是为了防止磁饱和,气隙故意留大,小信号效率是不是就低了,像村头的大功率25W喇叭阻抗变压器是不是就不适合用在矿山收音机上了,主要看有很多抽头,有很多阻抗可用初级从250欧到6000欧,次级4-8-16,要是能用,低阻抗耳机就可以用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效率低点而已。

网友A:
用于广播的线间变压器完全可以用于矿石收音机,初级阻抗高接到矿机上,次级接低阻耳机。大变压器比小变压器因绕线粗电阻小效率高,人们很少使用是因为体积大,重,大材小用,价格太贵。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

应该可以的。

声音大小,决定于天线和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广播的线间变压器完全可以用于矿石收音机,初级阻抗高接到矿机上,次级接低阻耳机。大变压器比小变压器 ...

也不一定吧,功率大的线间变压器有可能制造的时候留大磁隙,防止磁路饱和,小信号的时候,磁路损失大,可能会低效率,最近想买一个线间变压器,在犹豫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吧,功率大的线间变压器有可能制造的时候留大磁隙,防止磁路饱和,小信号的时候,磁路损失大,可 ...

说的是有道理,矿石鸡鸡,输出电流很少,难以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吧,功率大的线间变压器有可能制造的时候留大磁隙,防止磁路饱和,小信号的时候,磁路损失大,可 ...

虽然磁路有损失,但这个损失没有线阻对信号的损失大

网友:
变压器铁芯留有缝隙目的是防止输出功率接近设计最大功率时发生磁饱和,在输出功率小于设计功率时没有磁饱和现象,铁芯磁隙没有作用,用于矿机更没影响了。

楼主:
已经下单一个25瓦的线间变压器了,70年代的产品

网友:
线间变压器的看似阻抗很高其实匝数对于矿石收音机来讲还是太少了!电感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