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双连改成四联

楼主(2022-07-05):
前几星期看到矿友用365P的空气双连改四连,改后容量偏小;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于是想用大点容量的双连改可能更好,以便达到大于9倍的容量变化,经估算,如果用465P的改,每连起码可以得到200P的容量;在咸鱼上看到有人在出春雷3T9的双连,价格不贵花30出头包邮到家。

拿到双连先测了下容量,最大是475P最小12P,为了利用原来的结构,将原来的定片架一分为二,先画一条分割线,到时把它锯开。

楼主:
为了防止锯开定片架会松动,锯开之前先要用螺钉固定一下。固定螺钉用的是2毫米不到的自
攻螺钉。

楼主:
一边固定好后固定另一边,同时把定片的引出焊片也同时装上,固定螺钉用的是M2螺钉,
用1.5钻头钻孔,M2丝锥攻丝,所有固定螺钉是螺丝盒子里找出来的。

楼主:
这是定片架割好的情况

楼主:
拿出30多年没用的45W电烙铁,开始拆双连,

楼主:
开始改双连为四连,定片架是钢板做的,先在中间把它分开,粘上层压板后再分钢板两端的
,以防定片走位,两端也分开后把多余的层压板也粘上,增加刚性。取下中间的二片定片。

楼主:
动片也取出一片

楼主:
组装好的样子

楼主:
测试结果:

砖已抛完!

网友A:
你牛逼,这方法太硬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逼,这方法太硬核了

跟矿坛上其他矿友比差多了,我只是评估了自己所拥有的工具、材料(主要是螺钉)后,利用自己的动手能力改制而已。

网友B:
工具很齐全,关键是手艺好.

我看焊回去的片距稍微有点不均匀,不知道是拍照的原因还是.

焊的时候可以从3个位置垫入纸片(别的也行,要稍微耐热点) 分别是 前端 ,后端, 底下把定片塞牢在动片之间,力不能太大,防止弄弯了,刚好塞住即可. 然后使动片和定片的形状对齐.这样焊好后就能对的很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制出的这种4连可变电容,真不知道该怎么用,或许用于天线双调谐+负载双调谐的调谐高放还可以吧。先不 ...

你的提示很重要,使用时是要注意各连的分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很齐全,关键是手艺好.

我看焊回去的片距稍微有点不均匀,不知道是拍照的原因还是.

是的,两组动片和定片间的端面各有1毫米的偏差(全旋入后),焊接前是在定片上垫了二张80克的纸,每边大概有0.22毫米厚,旋入动片后比较紧,那个偏小容量的二连我可以再调整一下,说不定容量可以增加些。

网友:
这个改造介绍的很详细,对其他人的改造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组动片和定片间的端面各有1毫米的偏差(全旋入后),焊接前是在定片上垫了二张80克的纸,每边大 ...

手艺不错 ,活好,期待你的机器。

网友:
改fm三联的链接
空气双联改多联的简易办法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6063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很齐全,关键是手艺好.

我看焊回去的片距稍微有点不均匀,不知道是拍照的原因还是.

有空又重新焊接调整了一下,动片和定片差距调小,4连的大小容量也很合适,谢谢了。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空又重新焊接调整了一下,动片和定片差距调小,4连的大小容量也很合适,谢谢了。图示:

感谢分享。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共同学习。

我发这贴只是提供一个更改双连为四连的方案,更想试试自己的动手能力,虽然买过一个收信机上用的新340P三连,但还是先用自己改的四连作为三连用。

网友(2024-04-15):
263P变成了10.6P了?也太小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