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 省电神器 是什么智商税

楼主(2022-07-05):
看见外祖父家在角落插个省电神器,说已经省几百块钱了,轻飘飘的,上网一查,里面就个电容???这能省电?听说可能引起火灾,我也拗不过他,就不管了。各位家里如何有,还是拔了吧。网上真是啥都卖,不管真假。
还有汽车省油器,已经证实是电阻一个加led。

网友:
老人要是安心的话就随他去吧,毕竟没什么危险.

心理因素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A:
我以前在聊天区揭露过几次这种行骗手段,其原因无非是对电度表做手脚,采用分压或分流进行窃电,而普通人不懂,于是上当也是枉然。PDD上这玩意还好评如潮呢,估计都是托。
       补偿无功是个严肃的话题,我的理论知识不行,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大量采用日光灯照明的场合,在灯架上都安装有补偿电容器,称为“就地补偿”,40W日光灯配电感镇流器,电容采用4.75微法(现在叫36瓦),足可以把功率因数补偿到0.85以上;而且变电站,或者老旧房屋区域用的杆变,都装有补偿电容器(杆变一般是装在高压侧固定补偿,箱变一般是低压侧,有自动投切)。个人使用电容器,不仅丝毫无用,相反的,如果这种装置大量投入电网,反倒是有害的,因为大量的电容倒送无功电流,会降低变电设备出力,而且在有谐波的情况下,会造成所谓的“放大”效应,造成电容器烧毁,甚至酿成更大事故。这个不是没有先例的。
     非法安装“节电器”无异于变相窃电,只是普通人不懂,电力系统判断用户是否窃电是以表计装置有无人为破坏或改装、越绕计量装置接线而判定,让这些骗子也有了可乘之机。

网友:
信则灵,有多少人懂无功、有功等名词呢?

网友:
都是骗人的把戏

网友:
自个掏钱给供电局做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B:
      街头巷尾个人兜售的各种所谓“节能神器”都是骗人的。
      骗子的路子就是能骗一人是一人,一旦被人戳穿把戏片子就不会在这里继续行骗了,改换地点继续行骗。

网友:
pdd上卖的比较多。还有视频。用一块老式电度表(带转盘的那种)用一个理发店的吹风机演示。插上吹风机,电度表转盘匀速运转,当再插上“节电器”时可以看到电度表的转盘速度明显下降。就凭这个视频。不知坑骗多少无知百姓。

网友:
有些电视台播都在放广告,进行推销,所以欺骗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
某宝上卖得很多。还有汽车的节油器,就是个电容插点烟器上。

网友C:
绝大多数人不懂什么有功无功,只见挂上那玩意电表转速慢了就是有用,老人图个心安就是了。

网友:
那时候读初中,买过一个交了智商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人不懂什么有功无功,只见挂上那玩意电表转速慢了就是有用,老人图个心安就是了。

就是有懂点的也是稀里糊涂,网上看评论,一些所谓电工说多少有点用,可以补偿无功功率

网友:
如果电度表转速会变慢就不单是无功功率的问题了(电度表本来不会对无功功率计量的),应该是电度表进行了改装。

网友:
现在这种智商税的东西比比皆是  手机信号增强贴 就是个例子  并夕夕 的百万销售量  其实就是一个印着芯片以及走线的贴纸   上面的宣传说 英国高性能无线电接收转发模块  多路天线接收放大
说起来好笑 之前在移动的营业厅办业务 看着他们工作人员也贴这个

网友:
家庭用电都是只计算有功功率的。即使电容做了一点补偿,那也是替供电局补偿了

网友: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答案也不同。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基本科学素养的普及程度,实际社会面上民众的文化水平与基本科技素养如何,内行人能从现实社会资讯中分析出来。所以网络封锁再严密,可阻挡不住情报分析。

网友:
日常生活中真正感性负载也只有风扇、冰箱、空调等带电机的家用电器(当然还有电感镇流器日光灯,只是现在很少用了),实测它们的功率因数都很高,达0.9以上,基本无需补偿(补了也是白补,省不了一分钱),其他大量使用的开关电源属于容性负载,譬如手机充电器等,它们的功率因数都不高,实测在0.5左右,骗子们不应该用电容补偿,应该用PFC补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街头巷尾个人兜售的各种所谓“节能神器”都是骗人的。
      骗子的路子就是能骗一人是一人,一旦被 ...

8848  小罐茶才是真的智商税。近来大火的钟雪糕也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848  小罐茶才是真的智商税。近来大火的钟雪糕也是了。

       一丘之貉。
       万变不离其中,都是为了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聊天区揭露过几次这种行骗手段,其原因无非是对电度表做手脚,采用分压或分流进行窃电,而普通人不 ...

现在电表是电子的,这种方法也行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电表是电子的,这种方法也行不通了。

机械表也是一样,只是电子式电表防窃电能力更强一些,特别是现在智能表,不管你是怎么接线,只要通过电流就计数。按本坛岑蓉洛阳师傅的说法,杜绝了内外勾结窃电行为,而且很多智能表有双线计量功能(机械表后来的产品也有类似的,只不过被电子式电表取代)。
       这个东西如果按照电业部门的章程仔细追究,属于蓄意窃电行为,只不过你没有动人家的计量装置,人家睁一眼闭一眼罢了。

网友:
内部就是一个电容,当年有人提着铝合金箱子挨门推销,道具箱子内有2只环形电感镇流器日光灯,插入节电器后电流立即变小。

网友:
我还见过更奇皅的什么治疗仪?就是以前的一个636壳里面一个振荡电路,这个怎么治的?我也不大懂,之前在网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