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n2推6p6p 电路修改

楼主(2022-07-05):
请问,第一级电容450V 220μ改成450V 22μ,第二级电容450V 220μ不改的话,上边并联的两只10W330R电阻要再并联个多少Ω多少W的电阻?

网友A:
一看6N2屏极用150K的电阻,就知道这电路好听不了,换个电路做吧,这种电路坛里好的电路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照抄红灯电路,只是4欧喇叭换成8欧喇叭以后,其他元件未做调整,主要的问题就是灵敏度太低。必须经常 ...

哦,我忘记算负反馈了,加了负反馈,电压放大阴极电阻没电容,电压放大级的放大倍数大大降低,粗略计算大概有114/2=57(150k//470k除以2k),考虑到跨导有限再取低点,算50吧,推满6V6大概需要0.44Vpp到0.5Vpp,再加上环路反馈,哪怕只有6dB,乘个2也到1Vpp了,灵敏度是低,我做单端机一般都不用环路负反馈,放大倍数足足的,我喜欢把6N2的阴极电阻分两段,一段做本地负反馈一段并电容,并且把屏流提高到1mA左右

它电源部分也有问题,240VB+电压经过输出变压器后大概降低十几V(变压器初级电阻有300左右,它负压是11V,6P6电流按照45mA算,有13.5V,算上阴极电阻的11V,20多V电压没了,屏压只有220V不到,无法达到最大功率倒是真的

网友C:
电子管整流,第一级用220μF的电容?标错了吧

网友:
这里是派型滤波,正规的应该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找的垃圾图,直接用红灯711的低频部分,把6P1改成6P6P就是了。

所以要修改啊。。。。。谢谢兄台。但是我是要修改,不是推翻重来啊。。。。。

网友:
龙凤胆艺的图。直接6P1改成6P6,老板也是人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整流,第一级用220μF的电容?标错了吧

没标错。。。。。。。
看来确实过大。

网友E:
这图挺正常的啊,为什么要改呢,6N2推6P1或6P6基本都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6N2屏极用150K的电阻,就知道这电路好听不了,换个电路做吧,这种电路坛里好的电路有的是

为啥不好听?计算得高频转折频率在400K以上,并不影响听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找的垃圾图,直接用红灯711的低频部分,把6P1改成6P6P就是了。

你说对了,他就是直接抄的红灯收音机电路,6P1换成6P6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图挺正常的啊,为什么要改呢,6N2推6P1或6P6基本都这个参数

这图照抄红灯电路,只是4欧喇叭换成8欧喇叭以后,其他元件未做调整,主要的问题就是灵敏度太低。必须经常音量旋钮打到底。

网友E:
其实胆机这东西,必须要考虑听音场景,并没有那种特别完美的能适应所有场合电路,要有所取舍。

像我主要是做桌面功放,听的音乐基本都是人声、古典吉他、不插电演唱之类的,需要的功率不大,远远没到功放管的最大负荷(连1/3都不到),此时功放管的失真不大(功放管主要在接近满功率的时候失真明显增大),所以我不用环路反馈,环路反馈存在相位失真,声音不利索。此时电压放大级的线性就比较重要了,所以工作点尽量选线性好的范围,再加适当的阴极负反馈就好了,电压放大倍数也充足。

这种做法就是舍弃大功率下的性能来提高小功率下的性能,楼主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胆机这东西,必须要考虑听音场景,并没有那种特别完美的能适应所有场合电路,要有所取舍。

像我主要 ...

谢谢兄台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整流,第一级用220μF的电容?标错了吧

查了资料,确实,电容滤波的第一级电容量是不能选那么大的,这个电路图有问题。也谢谢兄台的指导。

网友:
请有空看看(搜一下)jupeter老师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