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羚风扇奇怪坏法

楼主(2022-07-06):
老妈说,插电跳闸了,闻到焦味。周末拆开看看,首先看到黄绿地线与线套之间黑了(打火?若是,能有多高电压把白色外皮打黑?),挺奇怪的。扒开白线套,线接头挺结实。复原,插电,没反应,怀疑热保险烧了,拆电机外壳前测测各绕组通断,一个不通,心里好凉。打散各扎线,发现零线N竟破皮了,观察其他线,有印痕。一定是扎带太紧,被钣金披锋割破了。处理好。无意中看到电源线黑皮破洞了,好家伙,原来这里才是根本故障。正好也是位于打火位置下方,之前没发现。修好就正常了。差点就拆电机了,那是白折腾。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线的外皮材料老化或材料根本不合格造成的,以前我用个一个插排,也是线间外皮老化,正常使用发热后外皮融化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线的外皮材料老化或材料根本不合格造成的,以前我用个一个插排,也是线间外皮老化,正常使 ...

你这个好像是电线发热外皮碳化了

网友:
回收塑料做的线皮吧

网友:
摇头的地方断线是因为线长不合理,过长或过短都不行,把线整个换掉吧,试机的时候目测摇头过程中均匀地弯曲为合格,如果有一部分弯折过大,需要调整长度

网友:
是不是这里是电线和壳体接触的地方,可能使用的时候线短了一点,插好插头后线绷的紧,有时又会开了摇头来回摇,那个位置就揉来揉去的揉破皮了

楼主:
统一回复。金羚是本地比较有名的牌子。30多年前就出洗衣机,家电。看这铝扇叶就知不是山货,不会用垃圾线,我试过,线皮很软,铜线也粗。我能想到的就是可能是进线拐角,来回摇。但也就断线而已,为啥线套会打火变黑??这点首次见。钣金破线,使N与地线接通,会怎么样?

网友:
电线将断未断时打火造成的,你要观察摇头时是否老折一个地方。

网友B:
我有个金陵趴地电风扇,莫名其妙通电不转,有呜呜声,换过电容,不得

网友:
电线质量差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金陵趴地电风扇,莫名其妙通电不转,有呜呜声,换过电容,不得

转轴加油试试。若不行,估计局部短路??拆开通电一会,拔电,摸一下线圈看看烫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轴加油试试。若不行,估计局部短路??拆开通电一会,拔电,摸一下线圈看看烫否。

已经拆掉了,直接换无刷电机,这种垃圾货以后不买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轴加油试试。若不行,估计局部短路??拆开通电一会,拔电,摸一下线圈看看烫否。

已经拆开了外观没有看到有烧焦痕迹味道,有人话是扎间短路,有人话是托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