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泰坦VC9805A+电路图?或者知道各电位器是调什么的?

楼主(2022-07-06):
          请问哪位有泰坦VC9805A+电路图?或者知道各电位器是调什么的?[

网友(2022-09-08):
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容,温度有两个

网友A:
具体那个就不知道了,去数码之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那个就不知道了,去数码之家看看吧

谢谢了!已经搞明白了。。。。。。。

网友:
找CPU相同类似的万用表电路图,然后测量可调电阻和CPU管脚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