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功放板放音与胆机听不出来区别了

楼主(2022-07-06):
现代功放板放音与胆机听不出来区别了

新更换了一块 蓝牙/功放/MP3/FM 模块,将其接入音箱,放音听降央卓玛,将这个模块的音频输出,接入我的胆前级,由胆前级接入6P6推挽,再由胆前级接入FU17推挽,进行放音比较。三台机子,我耳朵不灵了,听不出区别在哪?石机没有“石味”,胆机没“胆味”。

如果仔细听,然后又用音波指定频率放音,得到的结论就是,石机比胆机音域,尤其是低音略低了一点。

可这块板子不满30元,而我的胆机,光电源变压器就是功放板的5倍,输出牛是自己绕的,铜线几十块吧。

功放板的质量越来越好了,没有过去晶体管机的中高音的毛刺声,没有混沌不清的低音。

太感叹了。以往朋友们来串门,就是要听听“胆机”,但现在胆机的声色也不特别了。

网友A:
主要是你的耳朵不灵敏了,好机子与一般机子的差异听不出来了,再讲究也无用了。这个就是个MP3播放器。

网友:
你耳朵长错了,换真正的听家一听便知你插头距离变压器多少米

网友B:
音响不只是听,还有看,赏心悦目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楼主:
根据板子的芯片的大小,以及不带散热器的情况,估计是D类数字功放。

网友C:
这个板子应该不带功放的

网友D:
觉得石机与胆机听感上的差别主要是末级功放上,也就是全石或前胆后石,还是后胆,前级影响不大。再说对于人声中频段而言差别本来就不大,听不出来的。

网友E:
哈哈,可以省很多钱了!

网友F:
建议国外音响功放各大厂家,把几十万的内脏掏空,全部都换用楼主推荐的板子,既省工省时,还省研发经费,同时还能卖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石机与胆机听感上的差别主要是末级功放上,也就是全石或前胆后石,还是后胆,前级影响不大。再说对于人 ...

于版我新换的板子是带功放功能的,机子用4A12V开关电源供电,每声道15W。接在两个4寸小音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应该不带功放的

我买的是带功放的。板子分几种,我买的是最后双声道15W*2的。

网友:
人类听觉的声域范围最高频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可以省很多钱了!

这不是省钱的问题。关键是这两者又多大的差异。

我想买2A3,再买一块集成电路最佳品LM3886,做一台两用机。

用6N8+2A3 做成胆输出,用开关控制,可改换为6N8+2A3的胆前级;

用LM3886做成功放板。用转换开关控制输出。

这样整机,可以在三种状态下工作:

1.6N8推2A3的胆输出,此时LM3886做成功放板关闭。
2.LM3886功放板输出,6N8推2A3的胆输出关闭。
3.6N8推2A3的胆前级+LM3886功放板输出。

这是一个设想。这样一台机子:胆机、石机和前胆后石就备齐了。
听机,可根据需要选择。

这个设想不知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带功放的。板子分几种,我买的是最后双声道15W*2的。

可能和年龄有关,记得好多年前有种手机铃声,学生中流行的,高频多少千赫兹记不得了,十几岁以下的学生能听到,家长和老师听不到.不过我辈也不必沮丧,胆机那种满满的机械感和金属感,还有全身说不来的韵味,是先进科技无法代替的.毕竟喜欢电子管,不单单是声音的胆味,还有视觉\怀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的耳朵不灵敏了,好机子与一般机子的差异听不出来了,再讲究也无用了。这个就是个MP3播放器。

真是心有不甘啊。

网友:
换对音箱试试,4寸箱有点。。。。

网友H:
换个高品质的CD机做音源,听轻音乐或交响乐,你就能听出区别了,而且结果大概率是石机好于胆机。
胆机的频响天生困难

网友:
本就没多大区别,我还觉得2030A比什么6V6什么的胆机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国外音响功放各大厂家,把几十万的内脏掏空,全部都换用楼主推荐的板子,既省工省时,还省研发经费,同 ...

TB已经有卖家做了,前几天在B站就有看到视频

网友:
有时候就感觉很奇怪,其实电子管已经基本被晶体管淘汰了,一个东西淘汰了,肯定有他的理由。也不知道那些炒作胆机的商家能赚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高品质的CD机做音源,听轻音乐或交响乐,你就能听出区别了,而且结果大概率是石机好于胆机。
胆机的频 ...

是的,频响晶体管好多了

网友:
前辈换对6寸半(或以上)大厂的成品音箱再听听?

网友I:
究竟是技术进步了,还是耳朵退化了?

网友:
时代的印记......,不能这么表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究竟是技术进步了,还是耳朵退化了?

我感觉是自己老了懒了要求低了----人退化了:老功放坏了懒得修,买个蓝牙TPA板子,接个笔记本电源,裸板就用自攻螺丝固定在音箱背面;音乐只要求听个响,接好线后听听感觉和雅马哈的老功放差不多。。。。。。。

网友:
什么音箱说一下,我这里有3对箱子,晶体管电子管的功放都有,DAC也有,各有各的好,但是接128K的MP3,蓝牙,普通磁带机就没什么区别,就是听个响。

网友:
只要一个声道用石机播放,另一个声道用胆机同时播放;然后两个声道互换功放.听者选择在最佳位置,这样就可较容易及较客观地辨别石胆,哪一个更好.我是这样听过后,认为胆机更悦耳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之见.需注意的是,不接扬声器的胆机输出端要用同阻值大于或等于最大输出功率的电阻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响不只是听,还有看,赏心悦目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的想法和前辈相近,除了听,胆机还有视觉和韵味的享受!

网友:
胆石之争换个题目又开始了 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响不只是听,还有看,赏心悦目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看的比重还很重,我放在客厅百宝架上的小胆机,一方面是听,另一方面就是看。因为上面都是古董管,直热的。亮起来好看。

网友:
肯定是D类功放,初听起来感觉音质不错啊,几十元甚至几元的功放板不比上千元的功放差。连续听一段时间就感觉到了D类功放不耐听。电子管功放听人声比较好,个人认为像6P1之类的才有胆味。

网友:
哈哈哈,楼主能否让我用上面的“现代功放板”换你的胆机呀,又省地方又省电费,赚大了!

如果让大、中、小学生去做算术题,估计大、中学生也没啥特别的优势吧。水桶效应,再高大的桶也只能装最短板高容积的水咯。

网友:
最有创意的广告

网友:
用这个音源板子不具备参考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可能和年龄有关,记得好多年前有种手机铃声,学生中流行的,高频多少千赫兹记不得了,十几岁以下的学生能听到 ...

   年轻时可以听到20kHz,有些CRT电视机高频声别人听不到,我听到有尖叫声吵得晚上睡不着觉. 但现在试了下很努力只能听到12kHz,是老了,听觉退化了.
   但D类数字功放听稍长点会耳朵疼,不知为啥,和用LED灯和LED显示器一样,时间一长眼睛受不了,疼 流泪,所以目前只能用三基色灯管照明,显示器也用灯管的,显示器和灯管都有备着,不行自已拆开换灯 管,
   换过几次挺有经验了,不过只是三星21.5寸的一个型号.
   D类数字功放试验,
  CD:马兰士67 , 音箱 :JBL 4312B   4301A   前级 YAMAHA CD50 纯甲类,   对比功放 是自装的全互补 150W OCL功放(5W内甲类,多台,三极管和场效应功率对管均有) 和 6N1推EL34推挽 功放
   结论: D类数字功放根本沒法听,  也许太便宜对比不公平, 同价位对比才有意义.
            150W OCL 功放 力度 频响 保真度 远超电子管EL34推挽, 别说 D类数字功放了,连提鞋都不够.
            但耐听程度是 EL34电子管推挽,包含另二台6p14推挽,6p14单端, 力度 频响 保真度都不如 OCL,但就好听.

            补充下, 二对箱子都是原装 监听级的, 广播电台退下的箱子,10寸和12寸各一,系统有问题基本上听得出来.

网友:
肯定能看出差别,一是装备可能不行有短板,二是对比方法要准确。
象这种播放器我买过很多。

总的说这种播放器比较干和硬,颗粒感强,更换输出电容对干和硬有所改善,用胆机放还会有改善,是能听出区别。

我的比较方式与众不同,就是采用同信号、同时接二台对比机,同音量输出、同一耳机听,用转换开关切换二台功放的输出端到耳机,这样听就能听出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年老耳衰是客观规律,谁也改变不了。我是这样对抗的:装一个PCL86小单端,  DIY一对简易障板,使用高灵敏 ...

可否上传您的电路图?

网友:
还不如搞个LM4766功放,必竟LM4766芯片性能在,指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侠也玩低档货,了得!
    记得刚接触胆机时上论坛, 见到一位老师在谈及音源时说; 2000元以下的解 ...

     也是新手一枚,近年来折腾了一些胆机和电源。
     高低档数码播放器是各有各的用处,这种低档的比较现代,功能多、使用方便,做个背景音乐、听个FM、用手机连接操控可听线上、线下的只要手机能播的任何音乐,因此,也是有用武之地。

网友:
幸亏CPU没法手工打制,不然手工版手机电脑啥的价格不得上天啊!

网友L:
楼主胆功放应该是大环路反馈,造成和石机区别不大,胆特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少了相当胆的泛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胆功放应该是大环路反馈,造成和石机区别不大,胆特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少了相当胆的泛音

没有。我6V6机子的负反馈是本级负反馈。6V6屏极接500K电阻至前级屏极。
FU17推挽,负反馈与6v6推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年轻时可以听到20kHz,有些CRT电视机高频声别人听不到,我听到有尖叫声吵得晚上睡不着觉. 但现在试了 ...

电子管那个慢吞吞的劲让人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胆功放应该是大环路反馈,造成和石机区别不大,胆特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少了相当胆的泛音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有。我6V6机子的负反馈是本级负反馈。6V6屏极接500K电阻至前级屏极。
FU17推挽,负反馈与6v6推挽相同 ...

这样换换音箱吧,便宜的日系高端收录机的,不馈入过低的低音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换换音箱吧,便宜的日系高端收录机的,不馈入过低的低音还是不错的。

谢谢建议。找音箱试一试。

原来的大音箱都送人了。还有一对8寸,买个空箱体装起来。

网友:
玩的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