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光多用表,不知道测试H值准不准

楼主(2022-07-06):
25,不知道好不好用,体积有点大

楼主:
坛里大神有用过这种表没有

网友A:
90年代用过这表,当时售价260多元,LC档设计可能有问题,调零时不是表针不动就是敲到头,要很仔细地找到零点。HFE档就那么回事,与47表的HFE档也没啥区别。这表唯一的优点就是直流档位线性较好刻度分辨率高点,10V档的阻尼特别到位。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直闲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年代用过这表,当时售价260多元,LC档设计可能有问题,调零时不是表针不动就是敲到头,要很仔细地找到零 ...

不可能吧 那种转盘式的用过感觉很准,测试的电容数据和电桥测出的一样。

网友C:
按键式的和拨盘式的都用过,电容和电感测试有一定的谱,找已知电感量的电感试试就清楚了,早年没有电桥时还是有用的。我现在手头还保存一台拨盘开关式的,大概是1990年买的,现在还能用。校零电位器是绕线双联电位器,如果能用多圈电位器手感就好多了,难得有此类双联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 那种转盘式的用过感觉很准,测试的电容数据和电桥测出的一样。

可能使用的表本身就有问题,那种一个三角形旋钮的也用过,但效果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式的和拨盘式的都用过,电容和电感测试有一定的谱,找已知电感量的电感试试就清楚了,早年没有电桥时还 ...

武汉商场,85年我们单位有产品在里面开展销会,回来时,在一个电子产品的商店买了个12吋东芝显像管,60块,火车是无座票,一路上小心呵护,生怕漏气,

网友:
这表每次用都要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