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分享一个补胎小秒招

楼主(2022-07-06):
我试过一个自己补胎的办法。
车右前轮始终慢跑气,也没找什么原因,上个月静态管理,看着车右前轮一天天瘪下。

仔细观察,在胎面发现一个小钉子,粘上水看到扎钉处慢慢出小气泡,拔出钉子后漏气更大了。

试了一下,自己没有拆轮胎的条件,轮胎没办法自己从轮圈上拆下来,整不动。
想了想,把轮胎拆下,把气放掉,用注射器吸了点706硅胶(固化后比704硬点)从轮胎外面扎钉子处往轮胎里注射。注射量不多,1-2毫升。注射后把轮胎扎钉处朝下静置一晚上。硅胶固化后把轮胎的钉眼封闭了。

第二天充气后安车上,一个月没见跑气。

胎面钉眼儿内注入少量硅胶封闭后未影响到轮胎结构安全。
气密性上在注入封堵后长期静态放置(30天)和高速行驶后(120Km/h   100Km+)未观察到漏气现象。
补胎成功。

补充内容 (2023-5-11 21:41):
放了一冬天一点不漏,现在又换车上用也好长时间了,跑着也不漏,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3-5-11 21:46):
高速啥的也都跑了。就是钉子在里边没发现的时候也没有影响到轮胎的强度,现在钉子拔出来了也没有道理会影响轮胎的强度。小车不都是冷补吗?只是气密的的材料不同,胎面那么多层呢,各有不同的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5年干汽车美容行的时候,除非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才用这个,补胎能拆轮胎内补就不会用牛筋条。

那是当然喽,如果我开美容店我也拆开补,要不怎么收钱?

买一包辣条不过10块钱,至少补20个补丁,而拆开补一个至少20元,汽车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消费认知,一些人被小视频洗了脑,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起码在我的家用车上,辣条补胎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补胎条,淘宝买一套放车上,补过许多次,用好几年都不漏气

网友:
牛逼,这胶水强度一般,主要耐高温
酸性硅酮胶应该强度更强
但补轮胎一般用面条

网友:
看看后续报道

网友:
感谢分享补胎小妙招,可惜手上没有706

楼主:
我设想的是注入少量硅胶后轮胎钉孔朝下放置,硅胶在注入出孔后慢慢扩散,在孔的四周形成一个薄的覆盖,固化后起到气密作用。因补胎后到目前未再将轮胎未拆下,未实际观察到硅胶在轮胎内形成的形状。

网友B:
扎过几回,拔了立马漏的嗤嗤哧,只好塞回去,打点气慢速开去补胎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扎过几回,拔了立马漏的嗤嗤哧,只好塞回去,打点气慢速开去补胎

也这样拔过,拔出后严重漏气,束手无策,不一会儿彻底没气了,叫补胎的师傅来现场拆下拿回去补好再装上,被骂了一顿 。后来遇到类似情况,只要轮胎还有点气,赶紧开车去补,不敢自己拔了。你比我聪明多了,想得到塞回去,赞一个!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费这劲,去轮胎店补下不好么。

网友:
我有705 706我用705试的粘在内侧用手抠觉得粘力可以,买的膏药补胎胶不打磨好胶皮粘不上

网友:
牛筋补胎条(我这一般戏称麻辣条,因为外形酷似麻辣条而得名)一般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应急使用的,有补胎条件的还是尽量拆胎内补胶片,牛筋补胎条时间长了,上面的胶老化后基本上会慢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这样拔过,拔出后严重漏气,束手无策,不一会儿彻底没气了,叫补胎的师傅来现场拆下拿回去补好再装上 ...

我前两天路过一个工地边上,压了一个那种锁隔离铁皮的大螺丝钉,本想拔掉的但是一动这个螺丝就嘶嘶的漏气,只好不动它,赶紧开去附近的汽修厂补胎,开到修理厂后轮胎虽然是扁了一半但是还有一公斤左右的压力,要是当时拔掉的话估计分分钟就没气了。

网友:
可以作为一种备用方法,在没有修理店时是救命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