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间接显示频率有干扰

楼主(2022-07-06):
断断续续学习了一段时间,拼凑抄了老师写的ADC代码想改用做数码管显示频率,并行16位频率代码从P1、P3输入转换,暂时有了显示,用收音机靠近发现中短波干扰都很大,也许动态数码管显示方式不适用于收音机

网友A:
位驱动加阻容滤波,把方波变圆角。

网友:
刷新频率太高了,用定时器触发一个20ms的flag,然后在flag有效时再更新LED,这段话的意思是,将刷新率设置为50Hz,因为这个频率在周围到处都是,并且不会干扰中波。
这只是给出一个思路,频率也可以设为其他,不高于100Hz都可以。

网友B:
您的刷新是1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驱动加阻容滤波,把方波变圆角。

现在实验用的开发板位驱动直接P2.4-7,段码经HC245接数码管,晚些改动外接硬件加滤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刷新是1hz?

原来是1S的刷新子程序没改名字,里面参数是1000,我改成1了,现在应该是1ms

网友B:
首先,不能怀疑刷新数码管对收音机有干扰,那么多用数码管的收音机呢,需要好好研究代码的逻辑,不要气馁,祝您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能怀疑刷新数码管对收音机有干扰,那么多用数码管的收音机呢,需要好好研究代码的逻辑,不要气馁, ...

感谢老师的鼓励,代码方面还是在不断学习当中,这个简易的开发板也没有做防辐射干扰,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C:
如果对自己的编程技术感到怀疑,那就扬长避短,用静态驱动,一片595驱动一个数码管。真的是毫无干扰,等你熟悉了程序,再回头进一步优化动态点亮时间还有电流大小。会成功的

网友D:
如果要验证数码管及驱动是否影响收音,你可以再收到电台后将LED驱动和LED断电,看接收效果是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自己的编程技术感到怀疑,那就扬长避短,用静态驱动,一片595驱动一个数码管。真的是毫无干扰,等你 ...

感谢鼓励,改了一下刷新频率干扰小了很多,主要是在现有硬件上面验证一下程序是否可行,领悟性低学习进度较慢目前还没学会使用595改天再另外搭线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验证数码管及驱动是否影响收音,你可以再收到电台后将LED驱动和LED断电,看接收效果是否改善

拔下245断开数码管供电后干扰就很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