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 铝合金推拉门脚下滑轮坏了,请教怎样拆下门,怎样更换。先谢谢了。

楼主(2022-07-06):
家里 铝合金推拉门脚下滑轮坏了,请教怎样拆下门,怎样更换。先谢谢了。

网友:
做个几年铝合金,先把下面两端的螺丝松掉,这样,门就会降低下来,握住门框往上提,门就出来了,

网友:
用双手抓紧门扇,向上提2厘米左右,门扇底边向自己边斜出、降低,上边冒出铝合金槽,就可以把门扇移出。

网友:
把门拆下来,在平地放稳,小心操作,然后换滑轮。

网友:
门框的上部应该有一个档条,在槽里面,把档条拆下来,门才能向上提起。

网友:
把拉门往上抬 然后轻轻晃动 拽一下即可下来  不过可靠性还是上置滑轮的拉门可靠性高 只要每隔两三年加点润滑油即可

网友:
把门搬下来容易,但更换滑轮就很费劲了。
我曾摸索着更换过阳台的铝合金落地玻璃拉门的滑轮组,要把下门框拆下来才能更换,好费劲了!
这是我当时留下的实照:

1. 切胶敲松

2. 拆下边框条

3. 拧下坏的滑轮组

4. 更换新滑轮组,装回门框

门很重,玻璃也易碎,如果价格合适最好还是请门店师傅上门来修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悉心指教,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
我换过,也不难,但如果打了玻璃胶就麻烦些。

网友:
如果是双层玻门,们比较大的话,有点重,要注意安全,有时花点钱到比较合算。

网友:
淋浴房玻璃门吊轮,铝合金窗滑轮我都是自己动手更换,拆装时仔细点就可以了,没有多大的难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耐心指导。

网友:
现在所谓铝镁合金推拉门料太薄了,去年换下面滑轮合金部位快腐蚀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