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板子这套代码能运行而另外套代码不能运行,诡异

楼主(2022-07-07):
同一块板子,一套代码能正常运行,运行灯和蜂鸣器正常。而拿另外一套代码,各GPIO设置一样,进入main前面的汇编部分和硬件设置部分(如时钟等)完全一样,但就是不能运行。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仔细找吧肯定有奥妙。

网友:
源码都在手里,对照看看区别不就行了,这种事别人也帮不了,看不到代码

网友:
文件多的利用Git做对比方便

网友:
一般地,都是自己水平问题,细节上没注意到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