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0怎么开启FM模式

楼主(2022-07-07):
芯片的2脚我也接地了连上高频头没反应只有am信号台

网友A:
2脚接地才是FM模式。

网友:
发一份【TA7640AP】调频调幅中放电路的原始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30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接地才是FM模式。

我接地了   2脚接地后有声音但应该是am频段  通过10.7m链接的车机高频头调节无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地了   2脚接地后有声音但应该是am频段  通过10.7m链接的车机高频头调节无反应

10.7接15脚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7接15脚没有反应?

是的  我是用汽车高频头out接线到10.7在连接到15脚,10.7没外围元件

网友:
看看鉴频正常吗?

楼主:
现在有调频了  但是这个六管调感头接上中频只能听到一点点干扰没有别的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用汽车高频头out接线到10.7在连接到15脚,10.7没外围元件

除了考虑中放是否正常外,还要确认那个高频头是否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