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光束三极管的使用

楼主(2022-07-07):
类似EC97,外文翻译下来被称为光束三极管,多了一个屏蔽层。
这种管子我想用在推动级,来推6P14做单端放大。
请问屏蔽层是应该接阴极还是接地?说明书上有说接阴极,但老外的应用中有接地的。
这个管子没有用过,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是否合适用于推动。
网上没有三极管工作曲线,准备按说明书标准工作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光束,你就别信百度翻译的了,其实是类似6N11的“电子束成型技术”(凸屏),抑制二次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束,你就别信百度翻译的了,其实是类似6N11的“电子束成型技术”(凸屏),抑制二次发射。

也对,本来就没有这个词。应该是指“束缚”的意思,多了一层限制电子逸散。也许是这样。
看放大倍数和电流,做小信号放大应该可以。没曲线就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A:
曲线是有的,你的自己换换。但这一类高跨到管子,高次谐波比较高,建议采用比较大的负载降低实际跨到。

网友B:
这里的Beam应该是指“电子束” ,Beam froming plate (束射屏)的作用是在帘栅极和阳极之间形成密集的电子束,从而抑制阳极二次电子发射,也挡住了边上绕行的二次发射电子,因此束射屏都是接阴极,从原理上说接地也可以(电位等于或低于阴极,对电子没有吸引力)。

束射屏解决了二次发射电子问题,带来的好处是特性曲线更平坦、陡峭,从图中的负载线可以看出,线性范围更宽,因此输出功率更大。

网友:
ec97曲线曾经在某个外国网站看到过,是烧友自己实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是有的,你的自己换换。但这一类高跨到管子,高次谐波比较高,建议采用比较大的负载降低实际跨到。

谢谢指导!高次谐波是指?
刚手绘了一份,这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Beam应该是指“电子束” ,Beam froming plate (束射屏)的作用是在帘栅极和阳极之间形成密集的电子 ...

嗯,了解!!我看说明书上说可以用于信号放大,刚好也有一些PC97,想做推动。

网友B:
发个电路图给你参考

网友C:
我也说一句在高频三极加上第二栅(也叫屏蔽栅)使高频三极性能大大提高,原来用于电视机高频头。这个屏蔽极必须接地。近似的还有6HA5,6HM5,6Gk5,6FH5,6BN4,4ER5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路图给你参考

唱放电路,刚好近期也准备做唱放了!
用做推动第一级增益估计太大。不过可以参考用。非常感谢!!

网友D:
束射电子管,不是光束,二次电子被旁路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一句在高频三极加上第二栅(也叫屏蔽栅)使高频三极性能大大提高,原来用于电视机高频头。这个屏蔽极 ...

还是这里懂技术的人多。高手如云。
有些论坛玄学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束射电子管,不是光束,二次电子被旁路到地。

Cag电容0.5Pf,国外一个网站上强调了这个,对信号放大,正面的作用主要是?频响的提升?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g电容0.5Pf,国外一个网站上强调了这个,对信号放大,正面的作用主要是?频响的提升?

Cag之所以小,得益于束射屏的低电位,即抑制了二次发射,又降低了由此引起的噪声,且a-g之间的电位差拉大后的分布电容趋势就是降低的,整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有些近似于共阴共栅组态。

网友E:
这叫束射三极管,比普通的三极管多了一个集束屏,可以改善高频性能,所以EC97、PC97这类管子都是射频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g之所以小,得益于束射屏的低电位,即抑制了二次发射,又降低了由此引起的噪声,且a-g之间的电位差拉大 ...

对高频改善应该很好。不过用在音频领域应该是大材小用。用它一级推EL84之类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叫束射三极管,比普通的三极管多了一个集束屏,可以改善高频性能,所以EC97、PC97这类管子都是射频应用

顺带还买了一些PC900,据说是PC97的改进版本。看外观就小了很多。这类管子的线性不知道如何。若可以就准备订电源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路图给你参考

兄好!这个图纸是实装图么?我看元件都比较容易找,想试试看。但我对电路理论分析还是很欠缺,很多地方只会依葫芦画瓢。

楼主:
MERLIN BLENCOWE ,找到了这个:

PC97灯丝是4.5V的,图纸是6.3V。灯丝好办。场管也容易买。准备画PCB试试。

网友:
图是网上找到的,我没有实做过,仅供参考。Designing High-Fidelity Valve Preamps 这本书在亚马逊上评分不错的,可惜下载不到电子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带还买了一些PC900,据说是PC97的改进版本。看外观就小了很多。这类管子的线性不知道如何。若可以就准 ...

这类管子一般都是遥截止管,线性很差的

网友:
是的,要用好它要多花点心思

楼主:
这个管子一般用于高放。类似6GK5。诗醉前级有用6GK5这个胆,型号是PV14,我做过这个电路。
音频没有问题,好不好声要试过才知道。

楼主:
请教一下,jimtien兄提供的这个唱放电路中,第二级阴极电容,两个声道为何要用平衡电位器下地?

网友B:
阴极电阻在产生直流偏压的同时,也引入了负反馈,所以一般加入一个旁路电容消除交流负反馈,加入阻容电路可以影响放大器的频响曲线,而这里是在两个声道之间调整平衡,但是当阴极电阻很小时,效果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电阻在产生直流偏压的同时,也引入了负反馈,所以一般加入一个旁路电容消除交流负反馈,加入阻容电路可 ...

谢谢解惑~一张PCB两个声道,可以增加这个电位器,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电阻在产生直流偏压的同时,也引入了负反馈,所以一般加入一个旁路电容消除交流负反馈,加入阻容电路可 ...

抱歉,再打扰一下。请教输出部分为何要用两级?而且像PASS那样用两只二极管

网友:
主要作用是限幅,防止输出电压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