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教怎么用示波器测1Hz

楼主(2022-07-08):
谁能教教怎么用示波器测1Hz,
买了示波器好多年了,使用次数还是个位数,复杂的使用也不太会,前几天买了个pwm模块需要调到1.5Hz,用示波器怎么也测不了,频率一调低就测不了了,不知道怎么操作才能测到,有会的朋友给教一下
我用的示波器是普源DS1102E

网友:
1.5H,这个估计拿万用表都能看出来针摆动。

网友:
1HZ没啥问题啊,按auto,然后拧最右侧旋钮

网友:
输入耦合选DC,直流都可以测,

网友:
這數字示波器沒有旋鈕調時基,
按鈕選單找找看, 試試看調時基到2秒
或者用 RUN STOP 試試看
再不行就用這種, 一定可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還是不行就自己搭個更低級的 ARDUINO 示波器, 用它自帶的 SERIAL PLOTER 顯示波形.

网友:
刚调信号源0.5H 正弦方波都可以

只是蛮好玩的,一根线是慢慢的画成的

1.5H有些玩具表也能测(AC连接)
先确定1.5H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有指针万用表,应该那么低频率都可以在表针的摆动中显示出来了

网友A:
测量超过200ms的信号,最好使用"滚屏"模式, DS1102E 按acquire ,有正常模式,X-Y模式,还有 ROLL 这个就是,不同示波器进入模式不同,多找找,基本上和X-Y模式在一起.

网友:
把扫描周期调大,数字示波器测低频信号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超过200ms的信号,最好使用"滚屏"模式, DS1102E 按acquire ,有正常模式,X-Y模式,还有 ROLL 这个就是,不 ...

Roll mode实际上是模拟老式的记录仪,在时基很长的时候实时画出波形变化趋势,但这种模式是“非触发”的。
如果想准确测得脉宽,周期,幅度这些参数,还是应该用普通采样方式,设置合理的触发。
对于1Hz信号,将时基调到至少200ms/div,根据波形的幅度设置合适的触发电平,某些示波器需要关掉AUTO TRIG模式,设置成NORMAL或者单次触发,这样就可以采集低频信号。
另外普通采样方式下,测量低频信号数字示波器反应会很慢,这是合理的(因为一个信号周期就那么长,得需要足够的采样时间)。比如横向有10格,200ms/div,示波器每2秒多才会更新一次显示,耐心等待。

网友:
1HZ的频率不算低,传统的长余辉示波器都能很好的测试,数字示波器就更不在话下了!恕我直言,楼主买来不去熟悉它,等到要用的时候就卡壳了!重温说明书吧。明白一个波形用示波器显示,垂直方向代表的电压,水平方向代表的是波形的周期,面板上有对应的旋钮或者按键去调整量值,信号要稳定的显示,必须要让被测信号去启动示波器的扫描,确保实际的信号和示波器同步..........,弄懂这些,不断的实验就会逐渐熟悉。

示波器上的AUTO功能是留给不用操心的操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