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电视机绿屏问题

楼主(2022-07-08):
同事家结婚买的电视,据说当时花了大价钱,看的又不多,却出现了绿屏问题。详细症状看图,开机没出画面时就满屏的绿色竖虚线,前几天拆机把排线都清理了一下,没有效果。特来请教大家,能判断一下是哪块板子的问题吗?指点一下故障点在哪,谢谢大家了。

网友:
信号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驱部分问题

楼主:
第一次尝试,更换逻辑板。

楼主:
报告一下维修结果,换了一块拆机的逻辑板,已经修复,又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边条坏,扔掉,这厂出的屏最垃圾,好多国产机也用它的屏,

这个明显不是屏幕坏了。而是电路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