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插头惹的祸

楼主(2022-07-08):
      父母的一台电磁炉,已经用了许多年,其间也修过几回,但他们用习惯了,一直不愿意更新。虽然后来我又给二老买了一台,可他们还是喜欢用这台老的,因为这个面板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前二天这台电磁炉又出毛病了,有时插电不久便闪灯保护。昨天拿来小店没查出什么问题,今早又接着修,无意中发现几只LED灯断续发暗,插拔电源时发现插头有问题,热压的一体化插头接触不良,换掉插头后故障再没出现。

网友:
电磁炉,使用多台,都是两插的;
这种东西,本身绝缘隔离做的都到位,三插接地几乎没有意义。

网友A:
电磁炉原来的线貌似就是2插的,我还没见过电磁炉用带接地的三插插头。

网友B:
换个三芯的厚实点的插头的,接地有时候挺重要的。

网友C:
这种插头不太好呀,电器最好接地

网友:
建议无悔师傅换这种插头时,把线头用烙铁挂一层焊锡,然后折弯成U型再紧固接线桩头螺丝,能有效避免接触不良。最好是压接冷压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原来的线貌似就是2插的,我还没见过电磁炉用带接地的三插插头。

尚朋堂的电磁炉 很多都是3线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原来的线貌似就是2插的,我还没见过电磁炉用带接地的三插插头。

三插的多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三芯的厚实点的插头的,接地有时候挺重要的。

本身就是二芯线,不过这个插头不好用,插在墙上电线支愣起来了。已准备好一个插头,晚上回去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插头不太好呀,电器最好接地

这个电磁炉本身就没有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炉本身就没有接地。

违个心,告诉老人,修不好了算了吧。

以前一些老电器,的确很多没三插的。电器这个东西,还是新的好用,以前我也是买了不舍得换,想在想想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三芯的厚实点的插头的,接地有时候挺重要的。

拆了几台电磁炉,好像没看到接地的地方,这种一般也不会有金属外壳,设计的时候就没计划着做接地线的

网友:
修好继续用!

老年人是不愿意换新的,不熟悉。

网友D:
有一种电磁炉面板是不锈钢的.里面三芯线的地线就接在外壳上.

网友:
三芯插头主要是比两芯插头稳当,更不容易脱落。

网友:
还好遇到的是老司机!

网友:
小河沟里翻了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电磁炉面板是不锈钢的.里面三芯线的地线就接在外壳上.

那岂不是不放锅都能开机,不保险啊

网友F:
这个年头设计东西越来越麻烦,如果现在工程师发明一个马桶感觉窜了裤兜子也初始化不到头呢。

网友:
中国人囗老龄化,家电设计却向着数字化,导致许多老人不知如何下手操作;操作简单维护容易,不看说明书就能使用,毕竟绝大多数人对家电不会精通,设计不够人性化,抛却了模糊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不放锅都能开机,不保险啊

用不带磁的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不放锅都能开机,不保险啊

前几天就修了个,放锅的地方开大孔还是陶瓷的,外周的金属可以起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不放锅都能开机,不保险啊

中间放锅那部分还是微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年头设计东西越来越麻烦,如果现在工程师发明一个马桶感觉窜了裤兜子也初始化不到头呢。

大哥听口音是东北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