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96VP万用表读数不准

楼主(2022-07-08):
前几天入手一台上海四表的MF96vp万用表,但直流及交流各挡读数偏小,譬如正常应该是5V直流,但读数却只有4.8V这样,各挡都是这样偏小。看了线路图,那个W1-1K的电位器应该是直流总调的,但作用不大。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分析下,谢谢!表头20ua应该是正常的,我有一块MF96CX的,比对了20uA的,VP这个的没有问题。

网友:
指针表的校正思路是最小电流档准确,再调整直流电压档,等档位。
96的20uA是这块表的基准,一定是要确定准确,最好是用数字表的uA档位比较。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20uA测量,串电阻,调电压,把二个MF96的表串起来,cx的读数反而比vp的小,说明VP这个表的表头没问题,,但就是正常测量时,读数偏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0uA测量,串电阻,调电压,把二个MF96的表串起来,cx的读数反而比vp的小,说明VP这个表的表头没问题 ...

不能这样估测,建议精确测量,要测量裸表头灵敏度(看图是17.85uA),还有要测表头电阻加校正电阻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