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操作面板部分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2-07-08):
家有一台格兰仕微波炉(型号P70F20CN3P-SC(W0)),操作面板上有几个按键(2,5,7,取消,启动)没反应了。在网上也没找到相同的薄膜开关面板。打400电话问客服,无配件出售,只有他们维修站有配件:上门服务费50,维修费30-50,配件费,大约要100以上,唉,微波炉才买成不到400块。B站上说薄膜开关也不贵。我也是电子爱好者,动手能力还是可以吧。买回配件自己换没问题。如有配件出售更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类似于键盘 内部结构的按键膜,是一种印刷在塑料膜上的特殊电路板,把它的正反两面拆开,有用胶粘 ...

你确定洗洗就可以吗?
一般都导电层脱落,断裂,洗洗估计坏的更多吧!
要么换掉,实在买不到,可能用导电银漆修补还可行一些。

网友:
薄膜开关?是不是轻触开关。

网友:
动手折开修就完了,该清洗的清洗,该换件的网上买,

网友:
马云家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网上买了换掉,这是我换下来的几个:

网友:
拆开找出接线关系来,用亚克力镂空嵌入干簧管,再把原版面粘外面,用个磁铁控制,一劳永逸。

楼主:
人多力量大,谢谢大家给我的方法 。

网友A:
这是一种类似于键盘 内部结构的按键膜,是一种印刷在塑料膜上的特殊电路板,把它的正反两面拆开,有用胶粘在一起的,有热熔压在一起的,拆开后用酒精清洗清洗再按照原来的样子粘合在一起就好了。
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