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7的2、3脚短路了,还有得救不?

楼主(2022-07-09):
    最近在折腾电子管收音机,用6K7做高放,结果手上一只6K7是坏的,测试2脚帘栅和灯丝3脚呈短路状态。

   记得以前老电视机显像管栅极和灯丝短路,可以用高压冲击烧毁短路点来修复。

   请教,这只6K7可以用同样方式修复否?

网友A:
帘栅和灯丝之间差几条街咋短路啦!请眼看为实。

网友:
感觉楼主骗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短路了,俺还不至于分不清:

       你说错了。2脚不是帘栅极,帘栅极与灯丝之间隔着好几个电极,甚远。应该是第三栅极(抑制栅)第2脚,它通过内屏蔽与阴极相连,阴极靠近灯丝(3,4脚),就造成灯丝与抑制栅短路。可以试试用电击法打开,电容不要过大,要的是充电电压,你用电子管收音机或电视机上的B+电压给20μ/450V电容充电,打打试试,以前我家的彩电显像管连极就是这样打好的。击不开在某些条件下也不影响使用,楼上已经说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短路了,俺还不至于分不清:

我的意思是用肉眼透过玻璃看看,它们是在哪短路的。屏蔽罩里面好像不会,应该在两头。
坛友的解剖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414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帘栅和灯丝之间差几条街咋短路啦!请眼看为实。

阴极与灯丝!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3764

网友:
2楼正解,2楼正解。

网友:
灯丝离阴极近

网友:
如果真是管内部短路,还是可以利用的。比如用在FM 中放,2脚抑制栅接地,灯丝3脚接地。

网友C:
建议砸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帘栅和灯丝之间差几条街咋短路啦!请眼看为实。

  就是短路了,俺还不至于分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的事为什么不去电子管板块提问?我记得电视机显像管好像可以采用悬浮供电法解决问题,就是单独给碰极 ...

   不好意思,不小心发错了,不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砸开看看。

   准备找个50V 10000uf的电容充满电烧一下,还是短路的话就砸开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的事为什么不去电子管板块提问?我记得电视机显像管好像可以采用悬浮供电法解决问题,就是单独给碰极 ...

不用配灯丝变压器,在高压包(行输出变压器)磁芯上穿越绕几圈引出来供灯丝用,以前黑白、彩电都这样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与灯丝!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3764

我有个6N1就是阴极和灯丝短路了,不知还能找到否,找到的话尝试修复一下玩玩。

网友:
如果电源变压器有不接地和不接功放管阴极的灯丝绕组,用这个绕组供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