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L128超低功耗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显示芯片技术支持

楼主(2022-07-09):
产品型号:VKL128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LQFP44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王楚芹
KPP1980
VKL128概述:
VKL128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128点(32SEGx4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可配置4种功耗模式,也可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省电模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控仪表类产品。
功能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2、1/3
•        COM周期(DUTY)为1/4
•        内置显示RAM为32x4位
•        帧频80Hz
•        掉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可配置4种功耗模式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32x4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VLCD))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TEST2接低电平使能
•        低功耗、高抗干扰
•        封装
LQFP44(10.0mm x 10.0mm PP=0.8mm).

网友:
看到I2C口就头晕。。。

网友(2022-09-26):
如果液晶段位少的话可以用单片机IO口模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