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22-07-09):
  一台用了30多年的47表,今天用时发现所有电阻档指针疯狂打到底,调零电位器调不了,以为近期雨季受潮漏电导致,电吹风吹了半天无效,清理开关触点污物亦无作用,一时无从下手,网上查询,有说调零电位器串联的1.5K可调电阻接触不良,调整没用,故障依旧,后来偶然发现把表侧放,故障会消失,难道是某些元件离的近有短路现象?试着拨弄元件导线还是无效,取下1.5伏电池,故障减轻,也就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取下9伏电池,故障完全消失,可观察9伏相关线路没短路相碰的,但故障因此而起,问题在哪呢?最后发现只要把9伏电池从卡槽取出,则一切正常,这才注意到原来9伏电池卡子紧贴1.5伏负极卡片,久之卡片顶透了9伏电池卡的保护塑料,造成短路,一切因此而起,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折腾半天,故障点却是这样意想不到地方!
        最后在破损处粘块胶布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好!能不能上传个图片看看?

楼主:
我修完,没拍照片,实际网上可以搜到47表图片,那1.5伏负极簧片紧贴9伏电池卡子,可能是为防止松动,设计上顶的很紧,年头多了就顶破了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当庆祝一下的。

搞修理的弄明白原因就是乐事,实际上把9伏电池调转180度安装也能避开这隐患,只是电池线短,绷得紧怕拉断,接一段又觉得不美观

网友:
楼主说用了30多年的老MF47,猜测是下面的情况。
如果是两只电池直接串联的电路(例如MF47-6),1.5V电池会很快耗尽。

K02.0_50u1.8K 10.5V16.5(南京电表厂 上海求精).png

网友:
9V电池卡的塑料皮很薄,我的一个47表很早就加了胶带了,防止9V电池和1.5V电池短路。

网友:
老革命总会遇到新问题,很多故障,真的是稀奇古怪……

网友:
现在有硬塑料壳的9V电池卡,还是比较结实的。

楼主:
对,就是这样,看来不是只有我遇到这问题

网友(2024-09-20):
我也有个32元买的色环MF47南京表,也是这现象,电阻全档调零不起作用,正负笔短接指针往右打到底,不是这电池原因,拆开好多次就是找不到原因.有时好,有时又不好,旋钮清洗,电位器清洗也是好的,反来覆去找不到毛病,请教高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关键是有时好,有时又不好,应该是某元件接触不良,是不是焊点全部上次锡,能解决?

网友:
这是新版,老版本的两电池之间有一根导线,虚焊了也是状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