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片集成电路机的问题

楼主(2022-07-09):
关于4片集成电路机的问题,LA1260和MC3361都是中放电路,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块板上,我看介绍都是中放电路。另外这块板子怎么统调,只有一块万用表,高频部分也没有调,只是中频10.7调好了,请大师说一下怎么调整,谢谢。

楼主:
(调整到88-108接收效果最好就结束了,开关拨到7358这边。),怎么调整啊,不知怎么样调,双联有。

网友A:
给个电路图(有错误),自己要查找改一下,但调频部分基本是对的,可以收台。调频时开关要拨到下面(按你的图),上面是SCA,现在没用,也就是说接收FM时用的是分立元件做的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个电路图(有错误),自己要查找改一下,但调频部分基本是对的,可以收台。调频时开关要拨到下面(按你的 ...

把SCA给科普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在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真便宜,9块钱一块。

我买的时候要了图,这图不完整,买2块板还送2个3寸外磁喇叭,玩玩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SCA给科普一下

调频附加信道(FM-SCA)广播就是在现有的调频广播中利用增加的附加信道来传送金融股市、交通气象等业务信息的调频多工广播,用以实现“台中有台”,做到增加电台而无需申请新的通信频率和新的建台费用。我国国家标准规定的FM-SCA广播副载波频率是67kHz。本文介绍采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块低电源电压、低功耗电流的窄带调频解调专用集成电路LM3361A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频附加信道(FM-SCA)广播就是在现有的调频广播中利用增加的附加信道来传送金融股市、交通气象等业务信息 ...

谢谢,长知识了,现在好像没啥用,啥都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