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日光灯镇流器

楼主(2022-07-10):
两个镇流器的年代大约是70年代或80年代初,它们的特点是只有两根引出线,整体沥青封装,使用时基本没有声音。但因为市电供电电压下降时可能难以启动,后来的镇流器就改进为两个线圈四根引出线了,于是它们也招到了闲置而淘汰。本来我也有两个4引线的镇流器,可是找了一圈竟没找到,只好拿这两个东西露露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镇流器取代这种“大铁疙瘩”的原因之一就是低电压时日光灯容易启动点亮。小学那会还遇上过,当时平房 ...

是啊,日光灯不容易启动是一个大缺点。过去我们这里电压经常较低,再加上室温往往很低,日光灯经常出现难以启动的现象,有时还得用毛皮撸撸灯管以作辅助。后来改用电子启辉器情况大有好转,改用电子镇流器之后启动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当然,电子镇流器的缺点是容易坏,灯管之间可能引起干扰,另外引起的电噪声也很厉害,只不过一般人不在意用电软环境罢了。

网友B:
纯粹老货,质量当是“杠杠的”。收藏不错,露脸光荣

网友C:
感觉里面还有沥青呢呵呵

网友D:
这种封闭式镇流器如果发热就会有沥青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老货,质量当是“杠杠的”。收藏不错,露脸光荣。

收拾东西时发现的它们,已经好久未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里面还有沥青呢呵呵

是的,里面沥青灌注的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封闭式镇流器如果发热就会有沥青流出来。

除非专门给它加热,它们在电路里正常使用的时候温升很小。

网友E:
想起初中一节物理课就是接日光灯,当然我这组是最快接好点亮的,物理老师一桌一桌的检查,到我边上一桌全是女的,搞了半天没亮,老师就在发飙,一女同学一脸蒙逼的拿起没亮的日光灯管双手正往两头灯柱方向移动,灯接线柱是没保护裸线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帮她们拔了电源插头,好了学校传开了英雄救美,哈!

网友F:
现在还是有用.  两只并联做电子管功放扼流圈,电感量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初中一节物理课就是接日光灯,当然我这组是最快接好点亮的,物理老师一桌一桌的检查,到我边上一桌全是 ...

你英雄救美虽然名副其实,但这一事件却暴露了老师的教学过程存在缺陷。拿强电作实验,要求安全是第一位的,你们那位老师在这方面准备的不够。正确的做法是学生接好线路以后,必须老师亲自检查过才能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是有用.  两只并联做电子管功放扼流圈,电感量大大的

我记得这种镇流器的电感量是不太大的,虽然可以代用,但还是采用专门的扼流圈更好。

网友G:
总是觉得还是老日光灯管的光色舒服。

网友:
这东西我小时候没少拆,不是用坏了,而是我姥姥家特别多,里面的铜不少

网友:
这种电感镇流器非常耐用,几十年都不坏。个别的可能过热融化沥青,是因为灯管不配套或者线圈匝间短路引起的。当年生产这些东西,铁芯用的都是大型变压器或电动机冲片的下脚料,那时候讲节约资源,废物利用。
       现在的电感镇流器,体积虽然小,但是因铁芯过分缩水,线圈又是铝线,导致很容易烧坏,并且还有着火的,遇见好几个,其中一个是住平房时,小屋的灯管镇流器差点把木顶子给燎了。后来干脆统统改用电子镇流器,一换灯管就是连镇流器一起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这种镇流器的电感量是不太大的,虽然可以代用,但还是采用专门的扼流圈更好。

电子镇流器取代这种“大铁疙瘩”的原因之一就是低电压时日光灯容易启动点亮。小学那会还遇上过,当时平房的电线包括胡同电线杆子的低压线都是铝线,线径细压降大,有时日光灯就不容易启动,“球壳”劈里啪啦跳个不停,得等好半天那灯管才能稳定发亮。后来换的电子支架,薄铁皮冲压的架子,带两个塑料灯角,内藏电子镇流器,根本用不住,唯一好处就是开电门就亮,亮度凑合吧

网友:
这个东西可靠,但是低压不好启动,功率因数低。以前我也有一个,放了很多年,终于在前年被我丢掉了。

网友:
这东西已完成它的使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日光灯在八十年代前一直是灯光照明界的明星,它高亮度、经济、节能,一根灯管用十几年(电感镇流器),后来出现了电子镇流器,照明领域就开始混乱了,首先就是故障率高,没有一个灯管能用超三年的,节能但不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里面还有沥青呢呵呵

这咱老货我砸过两个,里面真有沥青

网友H:
如果有20W以下最好是10W无沥青封装的那种,做胆机扼流圈不错。像楼主这样我也有几个,知不道扔哪里了。

网友I:
楼主所说的四线镇流器应该是电子镇流器吧,线圈的镇流器我还真没见过四根接线的;
小时候,农村经常停电,距离变压器远的地方电压非常低,黑白电视机根本就无法使用,就用30W或40W的镇流器加一个几μF的无极性电容做稳压器,14吋黑白电视机使用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20W以下最好是10W无沥青封装的那种,做胆机扼流圈不错。像楼主这样我也有几个,知不道扔哪里了。

你说那种无壳子的我一直认为是简易产品,属于后期为了降低成本而生产的东西。电子产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最终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假冒伪劣泛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所说的四线镇流器应该是电子镇流器吧,线圈的镇流器我还真没见过四根接线的;
小时候,农村经常停电, ...

我说的确实是电感镇流器,它分主绕组和副绕组,使用时在电路里不能接错。主绕组起镇流作用,副绕组起加强启动的功能。
在80年代据我记忆还没有电子镇流器。(也许是我这里地方小,不能接触到现代最先进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那种无壳子的我一直认为是简易产品,属于后期为了降低成本而生产的东西。电子产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 ...

沥青封装是为了减少镇流器工作时震动防止铁芯松动以及散热,以前日光灯镇流器十有八九是灌了沥青的,而那些无沥青封装小瓦数的镇流器好多是层层垫纸加浸漆的,当然也是都带外壳的。做胆机扼流圈还是那种层层垫纸加浸漆的镇流器好一些,好处是体积小,瓦数小的镇流器电感量也大一些。
当年在单位见到一随进口设备上带的16W日光灯,那灯上镇流器真好,做工精致,外面罩一塑料壳,内无沥青。还有,以前家中经常见到的8W日光灯台灯,里面镇流器连外壳也没有,质量也挺不错的。只可惜那些瓦数小的镇流器都找不着了,三四十瓦的老镇流器给收废品的都不想收,因为里面的那点铜线不好弄。

网友:
00年回迁新房装的电子镇流器日光灯,以后年年得买灯管,有时灯管和电子镇流器一起坏,后来全部换成电感镇流器再也不用年年买灯管了

网友:
类似的老镇流器还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是觉得还是老日光灯管的光色舒服。

老日光灯管背光的显示器不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