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dj8.做MC唱放

楼主(2022-07-10):
想做下面电路的MC放大部分。mm部分用马7。请教同好这个MC放大部分怎样,倍率多少。

网友:
查N沟道 JFET BF245A Idss

取平均值为 4 mA

再看 6DJ8 特性曲线

计算得放大倍数 27 左右。

模拟之

网友:
电子管mc不好搞啊,信噪比交流声难弄

网友A:
一楼的电路中 根本没有均衡网络电路,怎么能扯上MC放大嗯?

网友:
mc的放大效果好的只能用升压牛,胆的和场管晶体管就算了吧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耳放电路啊,扯远了

网友:
动手试一试,就知道了。
如果仅做MC的放大,MM部分用M7,应该可以吧,电源必须独立供电,并双双做好电磁屏蔽。

网友:
还是用升压牛吧,用晶体管不好搞,实在想用晶体管做,可以考虑用低噪音管做共基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的电路中 根本没有均衡网络电路,怎么能扯上MC放大嗯?

MC是动圈头,电压太低(2mV以下),需要预升压后(5mV以上),才能进入唱放做均衡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耳放电路啊,扯远了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唱头放大器

网友:
tr1应该是个恒流源负载

网友:
这个国外的MC前前级线路,我实做过,效果非常好,用来取代昂贵的升压牛,具体已在hifidiy论坛作回复了。

楼主:
对就是看的您的图片。这个前前级用输出多少的MC头合适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
双管并联为何不做差分输入呢?应该能更好地抑制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