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推动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2-07-10):
小白第一次想动手绕制两个降压推动牛,先练练手。推动变压器计划用在单端功放上,不知道变压器是否要留磁隙。另外如何测量变压器的性能,最好有图。先谢谢大佬了。

网友:
推动牛就不是人干的事,绕起来能把人憋死。现在好像都是用排线机做。推动要过直流当然要有磁隙。

网友:
推动牛要绕就绕推挽牛。单端机牛推动没有任何优势。推挽机牛倒向起码落个电路简单、对称性好。

网友:
变压器耦合放大器的影响
      音频放大器信号,其频率范围是很宽的,总是将频率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区域来分析,对于变压器这样一个电感元件来说,它对不同频率的信号就要呈现不同的阻抗,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决定了放大器在频率低端的频响,电感L1越大,低音就越丰富。
      由于变压器在制作中的工艺条件所限,变压器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漏感。其作用亦随频率升高越来越显著,就造成了放大器在高频区的失真,功率增益发生变化。所以,从频响的角度来比较,变压器耦合放大器由于受变压器结构参数的限制,总不如阻容耦合放大器来得好。
      对频响要求不高的音频放大器例如普及型收音机一般普级收音机取低频=200Hz,初级电感就应该达到12.5H。要做到这样大的初级电感来满足低端频响的要求,还要保持n=5.4这样大的圈数比来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这对于普通的小型铁心变压器来说,在体积、重量和成本等方面都是难以办到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只能使放大器做到大致上的匹配,例如对一般收音机,总是取n=2~3。而对高级收音机才取n=4~6,使阻抗匹配接近最佳,并取F低频率为100赫或更低些,这就要采用高导磁率的坡莫合金材料做变压器铁心,以减小变压器的体积、重量.

网友:
     良好的音頻变压器应該具备兩个条件:就是損失低和失真小另外还希望它的,圈数比能尽量的大。交连变压器的圈数不合适时,常使声音失真,当初级线圈或次级线圈圈数极多,每圈线間的潜佈电容量就随着增加,使得頻率較高的音頻由这潛佈电容而逃逸,减低了放大电路对于这段音頻的增盉。次級线圈受到潛佈电容量的影响更大。此外,潛佈电容量和次级线圈形成一个諧振电路,有时因为裝置不当,發生振荡;如果振荡頻率恰在音頻范围之内,收音机里将会发生令人討厌的叫声。一般音頻变压器适当的变压比是3:1或3.5:1,井且应該绕在闭合磁路的鉄心上,来增加初钣线图的感抗。
     变压器本身兼有提高电压的能力,在老式牧音机中,很喜欢采用这种电路來提高增益,但它对各个音段不能均匀放大,不能有优美的音质,井且价钱贵,制造比较复杂,所以今天几乎全被电阻交连的放大电路所代替了。

网友:
乙类放大必须要用推动变压器,甲类单端不是推动变压器而是交连变压器,因为末级不需要推动功率,只要求前级电压放大,各级增益都包括在内。

网友:
做一个10k:10k+10k的单端牛,比做10k:8欧姆的牛难多了!

网友:
0.1mm漆包线绕几千圈没那么难。

网友:
我的推动牛:

网友A:
你买的这牛,测没测频响曲线?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推动牛要看信号是不是交流信号,交流新号不用留有间隙

网友B:
在一本《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标准中有对各种音频变压器的讨论和计算实例,总之,设计一个音频变压器还是件复杂的工作。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套其中的模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这牛,测没测频响曲线?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没有仪器没法测量。
但听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仪器没法测量。
但听感不错。

指标好还得听感好!

赞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对于10K:(10k+10k)这样的牛我是不敢下手的。绕制导线细切匝数多,绕制起来确实不易。何况对我这个小白来说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我计划做一个300B推833的降压牛,根据300B的曲线,屏压400V左右时输出牛阻抗在3.5K左右,左特性管需要功率推动而不是电压摆幅,降压牛计划采用阻抗比为1:0.5,计算初级2800-3000T,导线直径(带漆):0.32(按过流150MA计算),次级1400-1600T,线直径(带漆):0.19(按过流50MA计算)。采用86铁心,叠后50MM.5夹4来绕制,窗口占用率刚刚好。不知道这个计算结果和导线的使用是否合适,请大神门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本《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标准中有对各种音频变压器的讨论和计算实例,总之,设计一个音频变压器还 ...

请问该书能否共享一下,88305560@qq.com.先谢谢了

网友D:
推动牛不像是输出牛推动的是下一级功率管的栅极并非是喇叭,所以要求频响范围宽并不要求有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动牛不像是输出牛推动的是下一级功率管的栅极并非是喇叭,所以要求频响范围宽并不要求有多大功率

谢谢火大回复,请教我选择的推动牛匝数和线径是否合理

网友:
图片来自本坛。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这几页对我太有用了,了解了推动变压器的不少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对于10K:(10k+10k)这样的牛我是不敢下手的。绕制导线细切匝数多,绕制起来确实不易 ...

先把833栅极驱动的条件确定下来,再考虑设计推动变压器吧。涉及到变压器都很复杂,你这机器电变、推动、输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833栅极驱动的条件确定下来,再考虑设计推动变压器吧。涉及到变压器都很复杂,你这机器电变、推动、 ...

书籍我已经下载了,抽时间慢慢消化。833的曲线找不到,只能借助论坛里大神们做的电路作为参考。

网友D:
833最好还是使用推挽推动牛可以获得更好的驱动功率和更低的失真,同时频响也比单端好的太多,个人建议:使用6V6或是6L6推挽就挺好,电路有很多挑选一个简单点的这里不再重复,重要的是次级要用到800-1000欧体积并不大,一般66-76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33最好还是使用推挽推动牛可以获得更好的驱动功率和更低的失真,同时频响也比单端好的太多,个人建议:使 ...

谢谢火大的回复,推挽驱动833的电路没看到过,能否上一张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火大的回复,推挽驱动833的电路没看到过,能否上一张图?

楼主,您得把功放级确定下来才能考虑推动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得把功放级确定下来才能考虑推动级。

不是通盘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