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二极管SS34的压降怎么只有0.188V?

楼主(2022-07-10):
今天闲着没事,想找几个压降低的二极管代替ESR表上的2AP9,测试了几种二极管,我手中的2AP9压降是0.256v,1N60P是0.257V,不知名的玻璃封装的有个0.222V,0.242v,偶然间发现我的SS34压降只有0.188V,因为焊接在板板上的,不相信我又找来未焊接的,测量还是0.188,SS34压降怎么这么低?网上手册上说压降是0.55v左右,我这批货怎么这样?这么低是不是可以代替2AP9用在ESR表上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正常嘛,肖特基啊

网友:
...................................
楼主看手册不仔细哦,看看图表吧!

网友:
肖特基在0.2很正常了,如果是1N4148压降高一倍以上。

网友:
楼主测量的档位电流只有600uA,肖特基管的压降自然很低。同样是肖特基管,电流容限越大,在同一电流下的测试压降就越低,正常。

网友: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射结一样,厚度和掺杂浓度都和频率相关,掺杂越多,结构越小高频特性越好,越容易导通,同时反向特性越坏,也越脆弱

不同的测试电流对应不同的压降,数字表的测试电流要大得多,结果自然不可信,看看你的表头刻度,检波管的导通压降影响最大的是表头的起始部分,也应按此电流挑选检波管,比如100微安表头,取2%作为挑选检波管的测试电流,相信是2ap9胜出

楼主:
哦哦~~
缘来如此,感谢大家!!!

网友:
7楼说的没错,原表就是按2AP9设计的,所以直接替换为低压管反倒会事得其反,但高频管的好处是频响好。
下图是我研究MF47时实测的,当时是为了验证阻容分压可以拓宽频响,顺便测试了不同整流管的情况。
显然,使用1N4148后频带更宽,但读数会变大。
即便仅仅将整流管换成1N4148而不加其它措施,频响也可以提高到5K左右。

指针表的频响太高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好奇而已

网友:
还是要看具体电流下的参数。我直接5v开关电源充电器,搞个in4007,来给18650充电

网友:
肖特基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