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73V笔记本电脑屏轴出故障了,开合困难。

楼主(2022-07-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类机械性故障是俺的短板,帮不上。

网友:
多半是外壳裂了,或者固定的地方出问题,一般转轴不容易坏

网友:
笔记本外壳一般不能互换

网友:
先要确定原因,tb有该机的相应配件,转轴配件80-90左右

网友:
这是纯机械问题吧,转轴处滴点机油试试看。